楼主(2004-12-08):
大家好!
我希望能和大家交流有关SIEMENS的

SIMOVERT MasterDrives
SIMOVERT MV
T400工艺板和 ES站的相关信息

请指教!谢谢!

我的QQ:314922860
雅虎通:netdingcn

网友A:
欢迎多来指导、交流。

网友B:
哈哈,我就是通过西门子的传动装置认识了现代的传动技术,数字控制。而且有些着迷。我觉得使用西门子的装置,是一种专业乐趣、专业享受。他太有魅力了,其乐无穷。

许多人都说西门子的装置太复杂,不好用,而且容易出问题。质量不好等等。,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用西门子的装置,是对你的专业技术水平的一个检验、一种挑战。他可以检验你的传动控制基本功底,通过学习对它的使用,你的专业知识、专业水平都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与提高。哈哈,我的话偏激了,我这人喜欢偏激,所以请大家谅解,理解其意就行了,千万不要去咬文嚼字,那样,我的贴子会到处是“小辫子”,一揪一个准。

我喜欢西门子的传动控制技术风格,甚至是崇拜他。楼主既然点名交流,我自然高兴,那就请你开个头吧。先出个题目怎么样?

楼主:
siemenns的SIMOVERT传动系统

网友B:
说说你的问题呀。

网友C:
相同功率的整流单元与整流/回馈单元可以并联使用吗?
如6SE7041-8EK85-1AD0与6SE7041-8EK85-0AA0可以并联吗?

楼主:
6SE7041-8EK85-1AD0有再生反馈
6SE7041-8EK85-0AD0没有
1AD0系列的额定输入电流值1542A,比0AD0系列的1780A要小
只要输入电流能低于1AD0的额定值,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
高手来了

网友C:
可能看错了吧,1AD0与0AD0的DC输出电流都是1780A,AC输入电流都是1542A,我的理解是并联时可以提供(1780+1780)*0.9=3204A的直流电流供invertor,而回馈时只能有1780A.

楼主:
对不起,是我弄错了,你分析的是对的
谢谢指正,

网友B:
netding的问题理论上可以,实际中是否有这种用法值得讨论,为什么要并联应用?能说说想法和理由吗?我刚刚看了样本,发现这个型号的装机装柜型装置是AC380V电压等级的最后一款型号(最大的),如果再并联,对于AC380V电网而言,是否合理?为什么不考虑高一电压等级装置呢?那样对电网而言,似乎更合理。说说你的想法吗?关注中。

网友C:
用690V电压等级的固然好,而且是最优的.但是有些国内的用户不是很接受690V电压等级,电机也要进口,等等.而且我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690V等级,西门子的设计手册好象从来没有提到R与RR装置可以并联.

网友D:
对于大功率逆变器:
900kW 以上(3AC 380V-480V); 1000kW 以上(3AC 500V-600V); 1300kW 以上(3AC 660V-690V)实际上是由两台逆变器并联连接而成。

其中:
900kW (3AC 380V-480V);
1000kW 和 1100kW (3AC 500V-600V);
1300kW 和 1500kW (3AC 660V-690V)
在输出端具有可选的平衡电抗器来实现两台逆变器的负载平衡

网友C:
我是指整流单元,不是invertor.

网友D:
sorry,刚才还没有来得及写整流器的……

流向逆变器侧总的中间回路电流不能大于整流单元中间回路输出额定电流。所以应这样选择整流单元: 将电动状态工作下逆变器取自中间回路电流减去发电状态工作下逆变器流向中间回路的电流 整流单元必须向中间回路有效总电容进行预充电。具体可按如下规则:

1.类型 B 和C 直到 55kW   IDClink EE  >=  1.1 x IDClink inverter    选择B,C 型整流单元时,整流单元的直流母线电流必须等于相连的逆变器直流母线电流之和的 1.1 倍。即使由于直流母线上的能量交换使所需整流电 流减小,也不能选择输出小一些的整流单元,否则充电电流将过载。注意:如果该母线以后还要加挂逆变器,选取整流单元时,必预先将该因素考虑进去。

2. 类型 E 及以上   即 75 kW 以上    IDClink EE  >=  (0,3 … 1) IDClink inverter    如果逆变器不是同时工作在最大输出,或通过直流母线有能量的交换,则可选取输出比逆变器中间回路电流之和更小的整流单元。 但是,实践证明,整流单元的额定直流母线输出电流不能小于逆变器中间回 路电流之和的30% 。

网友D:
关于整流/回馈单元的并联
1,规格K的整流/回馈单元可以2个或3个并联连接,并联系统由一个基本装置和1个或2个并联装置组成。与基本装置匹配的并联装置无电子板,并有自己的订货号,见样本 DA65.10 第三部分
2,为平衡负载的分配,须采用相同的网 侧进线电抗器和自耦变压器。任何单个的并联分路必须有至少 2% 的 Uk 值。
3,并联回路中的容许输出电流比单个功率部分额定电流总和小10%(由两个功率部分之间的电流分配所致)。
4,基本装置和并联装置进线熔断器相同
5,基本装置和并联装置功率部分接线长度一样。
6,基本装置和并联装置功率部分接线必须同相位。
具体可以见下图:

网友D:
上面的“硬电源“的并联。还可以做“软电源“并联:

当电网的 Uk 值相当高时,自耦变压器的原边必须直接与电网(进线电抗器)之前连接,以使回馈方向总的 Uk 值不会太高。回馈方向较高的 Uk 值会增大晶闸管电流换向时间,因此当回馈方向总的 Uk 值较高时需要减小逆变器换向极限(参数 P776),这就要求降低 Ud。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引,但是我还是不清楚相同电流的整流装置与整流/回馈装置可否并联.DA65.10里面没有说明.您使用过这样的并联方式吗.样本里回馈装置与电网间要加自藕变压器,如果不要变压器的化调试困难吗?

网友D:
可以并联。西门子也把这种连接做成了标准产品,稍后我告诉你去找什么资料,上面有详细说明

刚才截图,发现效果太差,无法给你上传

网友D:
关于整流/回馈单元的并联,也可以不要自耦变压器,具体可以参照西门子6se70 vc的《整流/回馈单元使用说明书》。有中文版的

网友D:
整流单元 和 整流/回馈单元的并联连接,要由参数p076来设定:
p076=01x  :  1台整流并联装置与基本装置并联连接
p076=02x  :  2台整流并联装置与基本装置并联连接
p076=11x  :  1台整流/回馈并联装置与基本装置并联连接
p076=12x  :  1台整流并联装置和1台整流/回馈并联装置与基本装置并联连接
p076=22x  :  2台整流/回馈并联装置与基本装置并联连接

如果不带自耦变压器的话,中间回路电压降低。对于回馈回路,在回馈时,为了避免产生电压降,回馈桥的输入电压必须升高20%。这样,既可以通过自耦变压器,又可通过连接一个工作桥到本身的电网来实现

网友C:
是6SE7085_0AK85-1AA0手册么,果然是高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6SE7085_0AK85-1AA0手册么.
right.

高手不敢当,只是正好是做这个的

楼主:
可是我这的设备上P076=0X1
                       P076=0X11

楼主:
可是我这的设备上P076=0X1  (400V) 6SE7041-8EK85-0AA0
                       P076=0X11 (690V)6SE7041-5HK85-0AA0
都是不控整流,参数是否有差错?

网友B:
哎,提示一下,千万别用没有自耦变得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看错了吧,1AD0与0AD0的DC输出电流都是1780A,AC输入电流都是1542A,我的理解是并联时可以提供(1780+1780)*0.9=3204A的直流电流供invertor,而回馈时只能有1780A.
新手请教,为什么直流电流为1780A,而交流为1542,其间的比例关系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为什么并联时要X0.9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看错了吧,1AD0与0AD0的DC输出电流都是1780A,AC输入电流都是1542A,我的理解是并联时可以提供(1780+1780)*0.9=3204A的直流电流供invertor,而回馈时只能有1780A.
新手请教,为什么直流电流为1780A,而交流为1542,其间的比例关系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为什么并联时要X0.9呢?
流向逆变器侧总的中间回路电流不能大于整流单元中间回路输出额定电流。所以应这样选择整流单元: 将电动状态工作下逆变器取自中间回路电流减去发电状态工作下逆变器流向中间回路的电流;整流单元必须向中间回路有效总电容进行预充电。为了避免充电电流过载,必须要乘以0.9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提示一下,千万别用没有自耦变得方案。

请教任工,为什么这么说了.我曾请教西门子的一些国外专家,说是可以(系统不是经常处于发电状态).只是调试比较困难.
另外,有没有用过国内的自藕变压器呢?(例如天传所)

网友B:
哎呀,真遗憾,刚刚写了很长的一篇贴子,就被无情的网络吃掉了。在点击“发表”的一瞬间,消失了。我都快气疯了。一晚上的时间呀,就这么的丢了。

简单的说吧,整流回馈没有自耦变,最主要的是在调试的时候,通不过自识别。好象是常报故障F103,这主要是直流母线“永久下降”造成的。其他的的没什么。可是,自识别过不去,装置就无法使用呀。因此专业人士不推荐无自耦变的方案。我是亲历,所以有体会。就是第一套采用的无自耦变的方案,以后就再也不用此方案了。

天传所的自耦变质量很好,我始终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