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8):
我以前一直用的是三菱的PLC,现在准备买西门子的用用,但是因为西门子的是模块化,是不是它们卖的时候都是把cpu和输入输出,以及电源分开卖的,我看了它的一个cpu价格就比三菱的集成PLC高,我现在准备买s300,配置是cpu313,ps307的电源,sm321输入,sm322输出,这样下来基本配置就完了,对不对?里面有没有不需要的?请大家给我建议

网友A:
cpu和输入输出,以及电源分开卖,cpu313c自带24点DI,16点DO

楼主:
如果选用313c的加电源,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B:
如果没有通讯和上位机,这样就行了。

楼主:
如果我用计算机编程,那么这样也可以吗?313c自带和计算机通信的接口吗?

网友B:
是的,但需要一个PC适配器(MPI的编程器)。

网友B:
最好买西门子原装的,国产的那些和西门子的功能不一样。我先买了一个国产的,有买了一个西门子的,多花了不少钱。

网友C:
点数不多的话。就选S7-200的把.

楼主:
s200和s300都支持逻辑图编程吗?

网友D:
一样的! 还支持 FBS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200也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E(2005-04-29):
你说的是S200还是S7-200啊 是不是如果你要素每记错的话我可以回答你

网友F:
shuo de  dou d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