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所示的控制电路中,如何使张力轮变得更稳?

楼主(2004-12-08):
用原理图如上所示的直流调速器来驱动一Z3-21,0。55KW的直流电机,从而带动一外径为500的电缆盘放线,图中的W为张力轮带动的电位器,张力轮向往上,电位器上调,电机正转,且越往上转速越快。到中间位置时,电机停转。再往下,电机反转。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在放线线速度恒定的情况下,张力轮不稳,一会儿在上一会儿丰下,导至电机时而正转时而反转,换向太频繁以至电机易损坏。
问各位大师:在电路上有什么改进办法能让张力轮稳定?

网友A:
to huyie:
先谢谢你的题目,出的很好。谢谢。我在关注中。
另外,请你是否补充一下这个系统的结构简图,我是说结构简图,不是电路图。比如:电机、电缆盘、张力轮、电位器、等等的系统结构,我没有见过这种系统(我想不会仅仅是我自己吧),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呦,比文字描述更好。不是吗?谢谢。

楼主:
系统框图如下

网友A:
嗨,我的意思是要看看你的系统机械结构简图,不是电路的结构简图,能不能再徒手画一个系统机械结构简图,谢谢。
给你一个实例,照这个样子画一个,也锻炼一下你的写文章的能力,将来好投稿件呀。哈哈哈。

网友B:
“张力轮带动的电位器,张力轮向往上,电位器上调,电机正转,且越往上转速越快。到中间位置时,电机停转。再往下,电机反转。”
张力轮我也用过,是用在丝束收卷上的,不过用的是变频器+异步电机,根据丝束松紧程度来调节收丝电机的快慢(不反转),我想问一下:你的电机为什么要求反转?

楼主:
正常运行情况下,只要求电机正转就可以.有时放线正转太快或停车时,导致线太松就需要反转将线收紧一下. 因为我的放线系统是单独控制的.
我们也有几套变频器+异步电机控制的放线系统,有的有反转有的无反转,均用得不错,但有反转的更好.

网友B:
你的直流调速如果不用反转,而改用能耗制动,是不是张力轮会稳定一些呢?

网友C:
没有见到系统结构图,不好说

网友D:
改变电阻R9的大小试试

楼主:
放线系统框图如下,其中线速度由牵引决定,是恒定的

楼主:
张力轮所连的为一3/4圈的电位器。理想状态为:
当张力轮在中间位置时,电机停转。
当张力轮向上时,电位器右旋,电机正转,张力轮在最上面时,电位器已经右旋到底,正转速度最快。
当张力轮向下时,与上对应。

如果放线的线速度满足牵引速度,张力轮就会稳定而不需要上下转。

网友E:
系统震荡?

这是一个主动放卷系统?网站上还有些这方面的帖子哦。不知道是否要用到卷径变化的条件(线速度一定时对应转速/角速度变化),我的理解是有的吧?放卷开始,电位器在中间位置附近,放卷末尾电位器应该有些移动?不知道,你的系统这方面是怎么作的。
另外,电机频繁正反转,是因为放卷有起停,还是一直匀速放卷的时候出现了换向呢?

楼主:
是的,这是一个主动放线的系统。放卷开始时,张力轮在中上位置处,随着卷径变小,转速需变快,这就需要张力轮往上移。
   是在运行时张力轮上下摆动,好象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

网友F:
是不是增益太大
减小增益试试
将W阻值增大
或者将张力论与电位器见的转换比增大试试

我没做过 提个建议

楼主(2005-06-07):
引用 网友G:
   上图中,当电位器W在上端时,T5导通,且越往上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越高约为+60V;当电位器在下端时,T4导通,且越往下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越高,约-60V。当电位器在中间时,T4、T5均不导通,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为0V。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电位器W由中间只稍微向上调一点,电路输出电压就由0V突变到40V;而稍微向下调一点,电路输出电压就由0V变为-40VDC。这样就易导致张力轮不稳。
     我们想对电路作某些改变,就能使最终输出电压与电位器W的线性度好一点,也就是说让上述输出电压的改变变迟钝一点?

网友A:
呵呵,这个“古董”还不“扔掉”了?在上面做工作真的不值当了。我怀疑还有人能看懂这个电路吗?即使看懂了,也未必动手去改动。和你的老板商量一下,花点钱,改造他。把这个电路废除掉。电机还留用,控制全部改造成新的。花不了几个钱(如果自己改造)。你这个电压所以调节粗糙。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开环。又加上采用的是单结晶体管。太老了。如果采用现在的专用集成触发电路KJ00系列,就是开环调节,也会很线性的。如果采用电压闭环,就更无问题了。
当否?请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