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我用200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24V的,控制的是一个无源的开关,但我的24V-串到开关中去,和被控的电路中的地机有电势差,引起电路自保护了,问,有没有负极不通的固态继电器?各位高手,提供点信息!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叫 : 负极不通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固态的控制端负极和被控端的负极是通的,这是个三极管。

网友A:
一般是不通的。换了吧。
另外你的控制端是200V的,这么高的电压,怎么会和输出相通?

楼主:
抱歉,我的200指的是西门子S7-200PLC,是226型号的PLC,固态的控制端为24V直流,被控端的标准是50V以内的直流电!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内部是可控硅的吗,既然是可控硅,那就会相通,除非厂家在里面加了光耦
不如换个普能继电器吧

网友C:
用光电隔离的,opto22

网友D(2006-01-02):
平凡动作还是用光电的好,

网友E:
You can find bunch of optical isolated solid state relays in the market. You can even choose the optical isolated PLC output module.

网友F:
ni mai dao jia huo liao!!!

网友G:
电路是否有问题?发来看看

网友H:
还是不懂啊!郁闷!

网友I(2006-07-25):
你讲的我不明白,

网友J(2007-11-14):
我估计是固态的问题,你实际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