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view netdde 问题?

楼主(2004-12-09):
netdde 问题?
我用组态王的netdde,用delphi 的 dde 做了一个server ,用组态王分被做两个工程,来和他交换数据,
Server, 工程1,工程2,当一台机器(工程1)连到Server上去,交换数据没有问题,当第二台机器(工程2)连到Server 上去,发送数据到Server可以的,从 Server发送数据到
第二台机器(工程2)就不可以了,这个是为什么?万分着急,请指教?

网友A:
netdde不是组态王的,是系统的
delphi的数据类型上有问题.他的数据类型与WINDOWS不一样,在DDE上好像有问题
组态王曾经通过NETDDE连接过多个服务器,没有问题,就是速度慢一些

你可以使用VC的DDESPY监视一下,同时可以用EXCEL与DELPHI进行DDE连接试一下.
有问题,请发邮件至:fengbao.wu@asiacontrol.com.cn

楼主: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的问题。我现在把我的问题详细说一下一共两个
1:
我有 server,P1,P2 三台机器,在Server上我用Delphi做了一个DDEServer端,
共享数据有10个,Data00,Data01.....Data09.
在P1,P2 上分别有组态王,P1上的组态用用Data00---Data04,P1上的组态用用Data05---Data09,
问题来了,从两台机器上发数据到Server上没有问题,从Server上发数据到P1,P2上去,如果P1的机器先连上去,那发到P1就是好的,发到P2就接受到到,如果P2先连上去,发到P2是好的,发到P1就发不上去,照理由说,DDE数据共享了啊,怎么会呢?

2.win2000 pro 的dde 共享 怎么用,我在一台机器上设置了,到另外一抬机器上去 ddeshare
来共享这台机器,说DsDM没有绑定,我看了服务,DSDM服务明显启动了。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Delphi 的 DDE 空间有Bug  VB 一下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