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新手关于三菱FX2N-128MR的几个问题?
我的PLC为三菱FX2N-128MR,通信模块为FX2N-485-BD
1、通信时只需将FX2N-485-BD上的RDA和RDB引出,然后通过485/232转接口接上电脑上的串口就可以了吗?FX2N-485-BD上的其他3个端子SDA、SDB、SG是做什么用的?
2、输入中的两对24+和COM是否是一样的,随便接哪个都可以?
3、电脑与PLC进行通信时,应采取什么通信规约,三菱的说明书上没讲啊?
4、最后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我感觉PLC能实现的功能通过单片机都能实现啊,为什么还要用PLC,他有什么优点?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1、通信的内容请查阅FX系列通讯手册;
2、输入中24+是供外部传感器使用的,对应的输入点与2个COM端任一个连接都可以;

楼主:
谢谢解答。
还有几个问题呢?
高手们帮忙

网友B:
通讯协议是在通过写D8120来设定的,可以为无协议(由用用户定义)和专用协议(两种格式)

楼主:
如果我需用modbus协议该如何处理?

网友C:
三菱FX系列没有支持modbus的便利指令,
你可以使用RS指令和外设通讯。

网友D:
三菱PLC,没有MODBUS通信模块,主机也没有MODBUS通信指令,但是可以利用RS指令做主站通信程序,从站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