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是不是在电脑上面只有连上plc才能看见运行过程,在没有plc的情况下能不能也看到实验效果呢?也就是在监控状态看见运行情况.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不知还有没有别的软件可以仿真实现)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功能是在线监控功能,这个功能是一定要连着plc才可以看见运行过程的。
三菱GX developer可以附带一个叫LLT的仿真软件。
你安装了这个软件才可以在电脑上离线仿真程序。

楼主:
谢谢!但不知道在哪儿能有LLT仿真软件呢?

网友B:
找版主要呀!
版主一定有Gx-Simulator6中文版
这软件就是离线仿真的,
但要与GX-Developer7中文版一起才可以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怎么联系版主啊,我是新手!

网友C:
我在这里下载的llt可以使用,但我的gppw是中文版的!但是要是从这里下载的w4d5c,配合起来就不能使用了!说是数据不能共享?!!真是奇怪!

网友B:
楼上的,那你要看看LLT的版本是不是和W4D5C配合的,不配当然不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