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04-12-09):
有一烫金机工作程序是,开机加热温度一到机头下降压住工件,下面平台带动工件向右移动碰到接进开关,机头向上秒后平台向左移动回到原位。2秒后右边开始卷纸(卷纸是电眼控制的),5秒后机头下降开始下一循环过程。

网友A:
有什么要帮助的

网友A:
说详细一点啊

楼主:
我是刚学习的新手能告诉我温度怎么控制吗

楼主:
机器有自动,手动,单循环,就是这样的工作程序

楼主:
给我发一套程序过来好吗
           she-yun@163.com

网友A:
没有不劳而获的
我QQ120821117

网友B:
不知所云!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呀!

网友C:
不会吧,很简单的,温度用一个温度控制就行,其他用什么方式都可以编程,只要满足要求就行,温度一到温度控制输出接点接通,机头下降(用电磁阀)并压住向右继续前行,当碰到接近开关的时候,机头上升并返回,2秒后卷纸,5秒后开始下一循环。
LD X000  温渡到
OR T1
OR Y000
ANI X001  接近开关
OUT Y000
LD X001
OR Y001
ANI X002  原位
OUT Y001
LD X002
OUT T0 K20
LD T0
PLS M0
LD M0
OR Y002
ANI X003
OUT Y002
LD X003
OUT T1 K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