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我公司有三款欧姆龙PLC ,1:CQM1 CPU41-V1      2:CQM1 CPU11     3:C200H  CPU01现在需要联机,不知道C200H CPU01是否可以用CQM1-CIF02这根编程电缆联机。如果可以我只需要买一根就可以了,很急,请知道的人告诉,或者直接电话联系:013382529036非常感激。C200H CPU01上面有一个外形一样的扩展口,欧姆龙的人说那个是接手持器的。郁闷!!

网友A:
不可以。C200H 须另外配置。

楼主:
那个口做什么用呢?
难道一定要买C200H-LK201-V1模块和XW2Z--200P-V电缆吗?

网友A:
是的。
那个口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这样我就非常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简单一点的办法。

痛苦啊!!!
l老板要倒霉了,花两笔钱?
两根电缆一个模块???、/

网友A:
用手编吧。
其实也不用多少钱,这点钱老板怎么会付不起呢?

楼主:
我又问了北京欧姆龙公司,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说C200H后面没有a的可以用CQM1-CIF02这根编程电缆联机,我更加郁闷了,不知道听哪个????
请有实际试过的人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胡说八道,有a的那种才可以用CQM1-CIF02。

网友B:
C200HS系列可以通过CQM1-CIF02系列的电缆与电脑通讯;
C200H系列只能通过LK201的通讯模块转换成RS232接口后才能与电脑联机;
C200H如果与其它PLC联网的话必须使用LK401的模块(RS485);

C200H的手编器型号:C200H-PRO27;可以直接装在编程口上编器;

[Post=2000]
[/Post]

楼主:
难道我听出了?

楼主:
难道我听错了???

网友C:
9楼说的对,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只能买LINK201,电缆可以自己作。

网友D(2005-01-19):
电缆如何做?

网友E:
实践出真知,该花的钱一定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