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今天调试一个旧的C200HG-CPU43
用SYSMAC 软件。联接线确认没有问题。
联接显示:CPU MODEL is incorrect. CPU类型确实是CPU43啊
是不是有密码保护问题啊?
急。麻烦大侠出手了

网友A:
不会吧?
您确认是C200HG,而不是C200HG-Z?

楼主:
应该没有错的。C200HG-CPU43,我拆下CPU专门看了的。而且正面也写了C200HG-CPU43
好像C200HG-Z没有RS232接口(?)
连接的过程应该是
running communication test (OK)
read CPU model(出错了)

是不是密码的问题?
明天准备用编程器试一试。

楼主:
唉,清除了所有内容后就好了
奇怪!
(所有程序都没有了,呜呜呜)

谢谢关注

网友B:
\应该先用编程器读下串口设置

网友C:
如何清空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