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变频电机带有独立的散热风扇,该如何控制?各位大虾能否提供一下图纸,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电机的独立散热风扇主要是针对电机低频运行时的散热问题,我建议,你的变频器运行继电器上接上一个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接散热风扇的三相电源即可。

网友B:
我只见过两种:变频器启动风扇也转,另一种是变频器工作到一定温度风扇启动

网友C:
我用的都是通过一个接触器,上电后直接转就完了.
老外的有温度传感器,到温度后启动.

网友C:
其实国产的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就是风扇,后来我都用普通电机(是启动曲线要求不高的地方),加个风扇在旁边吹.夏天温度42度,连续运转48小时后有部分超温报警.
其他时候转的挺欢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觉得在启动继电器上串个接触器线包比较方便,几乎不用动原有线路结构,改起来也蛮方便的。

网友D:
看多大功率的,低速还是高速运行,小功率的高速的不需要独立风机,用连轴的风扇就行了

网友E:
可以采用以下2种方法:
1、变频器送电后即给风扇通电,不管电机是否运行;
2、当变频器有输出时给风扇通电,停止后风扇断电;
采用第二种方法比较好,可以在给变频器输入信号的同时驱动一个继电器,由继电器来控制风扇的电源;当停车后继电器就断开,风扇就不通电了;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G:
我看过不少进口的设备是控制系统一上电就给风机通电,我也照学了。

网友H:
进口的? 好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