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看到一个帖子是这方面的,简单的说说.
确认感应电压的方法:可用指针式万用表,先打自高量程档测量对地电压,再打自低量程测量对地电压,如果电压随着量程的降低而降低,就可以确认存在感应电压.
措施:1.采用屏蔽线.
2.对调控制回路的电源极性,即把设计图中的相线换成零线,零线换成相线.
3.适当变换回路中歌元件的布置.
4.更换消耗功率大的继电器.
5.设计时尽量采用两相制控制电源

楼主:
没有人看?看来我不用再明白一点叙述了!

网友A:
谢谢,还是需要你进一步叙述。

网友B:
谢谢,还是需要你进一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