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9):
标准名称: 绝缘导体和裸导体的颜色标志 GB 7947-87
标准编号: GB 7947-87
标准正文:
                  国家标准局1987-06-09批准1988-03-01实施

  本标准规定了用颜色来标记绝缘导体或裸导体的一般规则,适用于安全目的以避
免混淆和确保安全操作。
  本标准参照采用IEC 446(1973)《用颜色识别绝缘导体和裸导体》。
1 总则
 1.1 标记导体的颜色为:黑色、白色、红色、黄色、蓝色或淡蓝色、绿色、橙色、
灰色、棕色、青绿色、紫色、粉红色及绿/黄双色。
  注:淡蓝色是相对于标准蓝色较浅的颜色。
 1.2 为安全起见,除绿/黄双色外,不能用黄色或绿色与其他颜色组成双色。
 1.3 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黄色和绿色之外的其他颜色组成双色。
 1.4 为便于区别,除绿/黄双色外,优先选用下列五种颜色:淡蓝色、黑色、棕色、
白色、红色。
 1.5 颜色标志可用规定的颜色或用绝缘导体的绝缘颜色标记在导体的全部长度上,
也可标记在所选择的位置上。
2 绿/黄双色的使用
  绿/黄双色只用来标记保护导体,不能用于其它目的。
  用作保护导体的裸导体或母线,必须用15mm到100mm、宽度相等的绿色和黄色的
相间的条纹在每个导体的全部长度上或只在每个区间或每个单元或每个可接触的部位
上作出标志。如果使用胶带,只能使用双色胶带。
  对于绝缘导体上的绿/黄双色,必须是在每15mm长的绝缘导体上,一种颜色覆盖的
导体表面不小于30%、不大于70%,另一种颜色覆盖其余的表面。
  注:如果保护导体从其形状、结构或位置上(例如同芯导体)容易识别,则在导体
的全部长度上不必都有颜色标志,但其端部或可接触到的部位应用绿/黄双色标志或其
他形式的标志。
3 淡蓝色的使用
  淡蓝色只用于中性线或中间线。
   电路中包括有用颜色来识别的中性线或中间线,所用的颜色必须是淡蓝色。
  注:特殊用途的导线颜色,可按相应的国家标准执行
如果用颜色来标记作为中性线或中间线的裸导体或母线时,必须用15mm到100mm宽的
淡蓝色条纹在每个区间或每个单元或每个可接触的部位作出标志,或者用淡蓝色在全
部长度上作出标志。
                              附录A
                             标准颜色
                              补充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