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有一块电磁流量计,其输出信号为4--20mA,用89c51做计数器.现需同时采集该电磁流量计的电压信号以便用A/D卡采集到计算机.我用I/V变换为0--10V信号,发现不能同时工做,但可以单独工作,为何?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最好先采用信号分配器分成两路传输

网友B:
4--20mA电流信号可以有限串联。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什么样的信号分配器好一些?我想买一个!!
或者麻烦提供电路图,我自己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C:
估计串联250欧姆的电阻采样就可以。以前曾串联过两个250欧姆电阻。看看电磁流量计的手册有没有串联要求。

楼主:
谢谢,能告诉一下电路图吗?计数器需要电流信号输入,A/D卡需要电压信号输入

网友D:
自己去买一个就算了,而且国内做隔离变送器的厂家也有不少,如果是要国外的推荐用MT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