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其他指标应该没有问题。
高手们请回复:wangmingliang@126.com
在此先谢了!

网友A(2005-11-20):
照用,除非你有办法修好它

网友B:
顶,只要没坏,照用

网友C:
低压电试一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D:
三相电阻的差不超过0.2%超过了 要处理比如烘考 浸漆 等手段

网友E:
是直流电阻吗?三相异步电机接入交流电时基本是感抗,感抗/直流电阻=会很大,所以影响不大,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直流电阻有相差呢?是不是线圈匝数相差厉害呢?这个就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