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其他指标应该没有问题。
高手们请回复:wangmingliang@126.com
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如果偏差不大,只是一点点的话,可以用,没什么问题的。不过45KW 的电机的电阻本来就很小,不知你说的"略微"是多少?

网友B:
相差不超过2%就没有问题。

网友C:
看看三相电流偏差是否在0.05以内

网友D:
老兄,你是不是写错了电流相差0.05A?你用什么表量的这么准确?
按照我的经历来看相差1A也正常.

网友E:
没超过三相电流的平均值10%即可。

楼主:
按理来说,三相电阻应该平衡,运行后三相电流也相差很小,不会超过标准的。
目前电阻误差在5%左右,那维修老法师对我说如果运行电流误差在5A之内没有问题,如果三相电流运行后误差在10~20A,那么这个电机无法使用。需要重新绕。
这个说法成立吗?
哦!那压缩机是星-三角启动。在夏季运行时65A(接触器下桩头)。
看来,我只能开机后仔细观察,发现不对只能停机。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迷津。
我是这个论坛的老会友对电气知识和技术却是正宗的菜鸟。
以后碰到技术问题我会经常提出来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兄,你是不是写错了电流相差0.05A?你用什么表量的这么准确?
按照我的经历来看相差1A也正常.
兄弟,我可没有在0.05后面加A!

网友F:
5A内无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对我提出的问题做解答。
现在机器已经开出来了:运行电流在51,46,51,相差尚可,因为另外一个回路的电机电流也偏差。

网友G(2005-03-04):
一台行车的升降电机(1。5KW  4 极)其中一相绕组内部断线了,为了应急使用,我便把坏掉的线圈从回路中断开,也就是甩开了坏线圈,直接连接了余下的三把儿线。这样,这一相的电阻仅为另外两相的3/4。安装后正常使用至今半年了,电流没测,估计再用半年没问题!呵呵!

网友H:
经验:二者相加大于后者就OK

网友I(2005-04-18):
没超过三相电流的平均值10%即可

网友J:
因该是%5吧?

网友K:
有时候三相电压不平衡也要考虑呀

网友L:
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可能是电机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M:
如果是空气压缩机就没有问题,正常,因为电源为三线制电源。控制部分的220V是变压器变来的。所以有两相电流要稍微大一点。

网友N:
不平衡相差多少.

网友O(2013-12-14):
三相压缩机和风扇不转了。 制冷机。是什么故障?压缩机的三相接线盒怎样折开啊。要测线了。如折不开可以测三相电源机电阻?有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