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Q系列模拟量模块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4-12-10):
我用的是Q64AD模块,采集到的模拟量波动很大(在GE9030试过没有很大波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波动大,你用的电线是屏蔽线吗(采用两蕊的屏蔽电缆),输入扫描周期是不是短?
GE9030也是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B:
看不明白哦

网友C(2005-02-19):
加独石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