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现在我们有一款NS屏,老板希望能够和FX2N相连,听说NS可以和Q,A系列相连。但是我不是很懂三菱的PLC,请问Q与FX2N协议相同吗?NS可以和FX2N相连吗?如果可以的话,具体怎样做到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
不是很了解三菱的PLC 。
如果PLC 支持MEMORY LINK 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
给你转到三菱论坛去了。

网友B:
OMRON的有些触摸屏是不支持其它厂家的PLC的;
所以需要先找到你使用的触摸屏说明书,查询是否支持;

网友C:
你查看一下,NS里是否有三菱的驱动,如果有就可联接

网友A:
NS Designer V5.0是没有三菱驱动的。手册上只能和OMRON 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