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最近看书有几个问题。
1、cnc系统是什么?是人机界面+plc+运动控制器+电机吗?
2、液晶触摸屏(一种人机界面)也带cpu是不是可以独立当CNC用?用其直接控制电机(运动控制器)
3、液晶触摸屏是一定和PLC连用吗?液晶触摸屏(有的也叫液晶触摸人机界面)可以进行自主计算吗?

网友A:
人机界面,一般是以通讯口通过PLC对控制对象起控制和监测作用的,没有直接的和控制对象的接口。

网友B(2005-04-28):
CNC为数控系统的简称!

网友C:
NC-数控
CNC-加工中心

网友D:
NC     Numerical Control  数值控制
CNC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电脑数值控制
之所以不叫数字控制,主要是为了跟digital区分。
PS:CNC不是加工中心,凡是带有自动换刀装置的数控机床都可以叫加工中心。

网友E:
3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