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请大虾指点,用STL源文件编程实用吗?

网友A:
当然时用,比如PID控制,编程时,梯形图或STL混合使用,一般的逻辑编程采用梯形图比较直观
复杂的采用STL,如循环等!

网友B:
因为可以源文件编程,所以你可以在没有STEP7的情况下,用任何文本编辑器编写程序。

网友C:
斑竹言之有理
听说西门子有个模块,插上去就可以直接用C语言编程,可惜没用过.
上过大学的大都学过C,上手应该比较快,用梯图和语句表这些"低级"语言确实不够爽啊,呵呵

网友D(2010-09-02):
楼上的不要说STL和梯形图是低级语言,好好发掘吧!STL功能强大只是你没有掌握。SCL是一种类似C语言的IEC语言,包括施耐德的Unity的ST语言,三菱、欧姆龙这些PLC都有ST语言,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通用性。同样的ST语言编写的程序可以在多种品牌PLC中使用。申明一下PLC语言有不通的面向群体,梯形图面向的是电气工程师,SCL,ST面向的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还有那个功能框图面向是电子工程师类的。找到自己合适语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