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S7300模拟量地址如何分配,比如温度.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指定

网友B:
可以在硬件组态时,自己指定或选择系统选择!

网友C:
地址分配与温度没有什么关系。
看你输入采用几线,决定模块。

网友D:
按照硬件组台好后,自动生成地址,有的模块支持自己编制地址

网友E:
模拟量的地址从200开始依次为202\204\206\208\210.......
要用MOVE指令转换,有2线制和4线制

网友F:
在硬件组态时系统分配

网友G(2005-02-11):
如需接线和组态设置手册请发邮件到:bjbobo@sohu.com

网友H:
楼上的朋友请给我一份接线及组态设置手册
  谢谢  TQL-A@163.COM

网友I:
可以推算一下,但在S7中,你不用算来算去,在硬件组态中,软件根据你的槽位,为你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