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 4208-84(上部)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楼主(2004-12-10):
标准名称: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GB 4208-84
标准编号: GB 4208-84
标准正文:
                  国家标准局1994-02-21发布1985-01-01实施

   本标准以外壳防护能力为基础,规定了最高电压不超过69kV(如有需要,经供需双
方协议,额定电压可不超过72.5kV),借助外壳防护的电气设备的外壳的分类分级系统,
同时规定了考核各种等级外壳防护性能的型式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的分类系统所包括的防护形式有:
  a. 防止人体触及或接近外壳内部的带电部分和触及运动部件(光滑的旋转轴和类
似部件除外),防止固体导物进入外壳内部。
  b. 防止水进入外壳内部达到有害程度。
  本标准仅考虑在各个方面均符合设计规定的外壳。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外壳的材
料和工艺应能保证达到本标准的要求。纯粹为人身安全而设置在外壳外部的栏栅等防
护措施不算作外壳的一部分。
  外壳外部的运动部件如风扇等的防护由有关专业的相应标准规定。
  本标准不规定有关机械损坏,易爆、腐蚀性气体或潮湿(例如由凝露所引起的),
霉菌,虫害等条件下的防护等级。
  本标准等效采用IEC529(1976年第一版)《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包括1978年
的第一次修改和1983年的第二次修改。
  1 代号(分类分级系统)
  表示防护等级的代号通常由特征字母IP和二个特征数字组成。第一位数字指引言
a项中所述防护等级,第二位数字指引言b项中所述防护等级。特征数字的含义分别见
表1和表2。
  采用说明:
对引言部分内容作了编辑性修改,将某些使用本标准的说明删去,而放在编制说明中。
  采用时的差异:
IEC529-76规定“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72.5kV……的电气设备……””,我国无此
电压等级,与之最接近的是69kV,故本标准规定“适用于最高电压不超过69kV(如有
需要,经供需双方协议,额定电压可不超过72.5kV)……的电气设备……”。

                   表1 第一位特征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
第一│                         防 护 等 级                         │试验
位特├──────┬─────────────────────────┤方法
征数│简短说明    │             含  义                             │参看
字  │            │                                                  │条款
──┼──────┼─────────────────────────┼─────
 0 │无防护      │   没 有 专 门 防 护                              │不做
   │            │                                                  │试验
──┼──────┼─────────────────────────┼─────
   │防大于50mm  │能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导物进入壳内              │
 1 │            │能防止人体的某一大面积部分(如手)偶然或意外地触及壳│6.1
   │的固体导物  │内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不能防止有意识的接近        │
──┼──────┼─────────────────────────┼─────
 2 │防大于12mm  │能防止直径大于12mm长度不大于80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的固体异物  │能防止手指触及壳内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              │6.2
──┼──────┼─────────────────────────┼─────
 3 │防大于2.5mm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
   │            │能防止厚度(或直径)大于2.5mm的工具、金属线等触及壳 │6.3
   │的固体异物  │内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6.3                           │
──┼──────┼─────────────────────────┼────
   │防大于1mm   │能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
 4 │            │能防止厚度(或直径)大于1mm的工具、金属线等触及壳内 │6.4
   │的固体异物  │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6.4                             │
──┼──────┼─────────────────────────┼────
 5 │防     尘   │不能完全防止尘埃进入,但进入量不能达到妨碍设备正  │
   │            │常的程度                                          │ 6.5
──┼──────┼─────────────────────────┼─────
 6 │尘     密   │无尘埃进入                                        │6.6
━━┷━━━━━━┷━━━━━━━━━━━━━━━━━━━━━━━━━┷━━━━
注:① 表中第2栏“简短说明”不应用来规定防护型式,只能作为概要介绍。
   ② 第一位特征数字为1至4的设备应能防止三个互相垂直的尺寸都超过第3栏相应
数字,形状规则或不规则的固体异物进入外壳。
   ③ 对具有泄水孔或通风孔的设备第一位特征数字为3和4时,其具体要求由有关专
业的相应标准规定。
   ④ 对具有泄水孔的设备第一位特征数字为5时,其具体要求由有关专业的相应标
准规定。

                     表2 第二位特征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
第二│                     防 护 等 级                           │试验方法
位特├─────┬─────────────────────────┤
征数│简短说明  │           含  义                               │参看条款
字  │          │                                                  │
──┼─────┼─────────────────────────┼───────
 0 │无防护    │没 有 专 门 防 护                                 │不做试验
──┼─────┼─────────────────────────┼───────
 1 │防  滴  │滴水(垂直滴水)无有害影响                          │7.1
──┼─────┼─────────────────────────┼────────
 2 │15°防滴  │当外壳从正常位置倾斜在15°以内时,                │
   │          │垂直滴水无有害影响                                │7.2
──┼─────┼─────────────────────────┼────────
 3 │防淋水    │与垂直成60°范围以内的淋水无有害影响              │7.3
──┼─────┼─────────────────────────┼────────
 4 │防溅水    │任何方向溅水无有害影响                            │7.4
──┼─────┼─────────────────────────┼────────
 5 │防喷水    │任何方向喷水无有害影响                            │7.5
──┼─────┼─────────────────────────┼────────
 6 │防猛烈海浪│猛烈海浪或强烈喷水时,进入外壳水量不致达到有害程度│7.6
──┼─────┼─────────────────────────┼────────
 7 │防浸水影响│浸入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时间后进入外壳水量不致达  │
   │          │到有害程度                                        │7.7
──┼─────┼─────────────────────────┼────────
 8 │防潜水影响│能按制造厂规定的条件长期潜水                      │7.8
━━┷━━━━━┷━━━━━━━━━━━━━━━━━━━━━━━━━┷━━━━━━━━
   注: ① 表中第2栏“简短说明”不应用来规定防护型式,只能作为概要介绍。
        ② 表中第二位特征数字为8,通常指水密型,但对某些类型设备也可以允许
水进入,但不应达到有害程度。
 1.1 单一特征数字
  如仅需用一个特征数字表示防护等级时,被省略的数字必须用字母X代替。例如
IPX5或IP2X。
 1.2 补充字母
  如需要时,可加一补充字母以表示某种附加含义。此时,该标准必须明确说明在
分类分级试验中应增加的试验方法。
  补充字母由有关专业的相应标准规定。
  采用说明:为使本标准内容更紧凑,1.2条中的三个补充字母放在一起说明。
  例如:旋转电机所用的字母S、M(标于特征数字后)和W(标于IP与特征数字之间)
   含义如下:
  S——防止水进入内部达到有害程度的试验是在设备不运转(如电机静止)的情况下
进行。
  M——防止水进入内部达到有害程度的试验是在设备运转(如电机运行)的情况下进
行。
  W——在规定的气候条件下使用并具有附加的防护措施或方法。
  如无补充字母S和M时,则表示这种防护等级在所有正常使用条件下都适用。
 1.3 代号举例

         IP        44
        │         │      │
        │         │      └──────────────第二位特征数字
        │         └──────────────────第一位特征数字
        └────────────────────────特征字母

   此代号指外壳能防止大于1mm的固体进入内部,并且防溅。

         IP        2        3        S
        │         │      │       └─────────补充字母
        │         │      └──────────────第二位特征数字
        │         └──────────────────第一位特征数字
        └────────────────────────特征字母

  此代号指外壳能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进入内部,并且防淋。防淋试验是在设备不
运转的情况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