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17 外接导线的接线端
 17.1 除了装有连接电源的软线、插头或插座外,对于电动机上装有利用螺钉、螺
母或类似装置外接电源导线的接线端子,其夹紧电源导线的螺钉和螺母应符合有关标
准规定,它们不应用来固定任何其他零件,但如果在外接电源导线时,电动机的内部
导线不会移动,则也可用来夹紧电动机内部导线。
 17.2 电动机的接线端子应可以连接表4所示的截面的导线。
 17.3 接线端子应可靠地固定,当夹紧或放松电源导线时,不允许松动,内部导线
不应受到应力。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应小于20章的规定限值。
 17.4 接线端子应设计和放置得当,当夹紧导线时,在金属表面之间应有足够的接
触压力,不得损伤导线,导线不会滑脱。
  当采用接线端子和用螺钉螺母夹紧电源导线时,接线端子应配有O形联接片或杯型
垫图,以保证导线与接线端有可靠的联接。
  17.1-17.4条是否满足要求,按如下方法试验检查判定。
  试验应按电动机的接线端实际使用状况进行,装上必要的螺钉或螺母等零件和一
根17.2条规定的截面积的导线,用表5规定扭矩值的2/3的力夹紧和放松10次,应满足
相应的要求,导线不应有明显的压痕。

                  表 4
━━━━━━━━━━┯━━━━━━━━━━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 导线线芯标称截面
       A           │      mm3
──────────┼──────────
      ≤3          │       0.5
      >3-6        │       0.75
      >610        │       1
      >10-16      │       1.5
      >16-25      │       2.5
      >25-32      │       4
━━━━━━━━━━┷━━━━━━━━━━

                                    表 5
━━━━━━━━━━┯━━━━━━━━━━
螺钉或螺母标称直径 │  扭    矩
                   │      N·m
        mm         ├────┬─────
                   │ Ⅰ     │  Ⅱ
──────────┼────┼─────
      ≤2.5        │0.20    │ 0.40
        3          │0.25    │ 0.50
        4          │0.70    │ 1.20
        5          │0.90    │ 2.00
        6          │ -      │ 2.50
━━━━━━━━━━┷━━━━┷━━━━━
  表中:Ⅰ为拧紧时螺钉不凸出于孔外的金属沉头螺钉;
         Ⅱ为其他金属螺钉或螺母。
 17.5 需攻螺纹以安装接线螺钉的金属材料,其厚度应不小于1.30mm,且应有两个
以上的全螺纹。
  对于未经挤压的金属材料,如果其厚度小于1.30mm但不小于螺纹的螺距,则允许
在螺孔处挤伸使之有不少于两个螺纹。
18 接地
 18.1 除有附加绝缘的电动机、额定电压为42V及以下的电动机或安装在具有附加
绝缘的成套装置中的电动机外,其他电动机应具有接地装置。
  接地装置的设计应保证与接地导线具有良好的电连接而不损坏导线和端子,对于
电动机中绝缘一旦失效有可能带电的可触及金属零部件应与接地装置有永久的、可靠
的和良好的电连接。
 18.2 若电动机采用接线端连接接地导线,则此接线端应符合第17章对接线端的要
求。接地接线端子的夹紧装置必须可靠锁紧,以防意外松动,不用工具不能将其松开。
 18.3 接地接线端子应置于接线端子附近,如有接线盒时,则应置于接线盒内,但
要求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被卸除。
  18.1-18.3条是否符合要求,应通过检查和按第17章试验判定。
 18.4 接地导体和接地端子及其夹紧装置必须是具有抗腐蚀能力的电的良导体,若
为黑色金属,则应予电镀或用其他等效措施,防止锈蚀。
 18.5 接地装置必须有4.3条规定的接地标志。
19 联接件
 19.1 电动机中用于电气或其他用途联接的螺钉等联接件应能承受在正常使用中产
生的机械应力。
  螺钉螺母等零件不应用软的的或易于蠕变的金属制造,例如锌和铝。
 19.2 可能由使用者拧动的螺钉应有一定的长度,以保证有可靠的连接。
 19.3 用于不同零件之间机械连接的螺钉,如果该联接件是载流的,由此螺钉应可
靠锁定,以防止松动。
  用于电气联接件的铆钉,如果这些联接件在正常使用时易受扭力,则应锁定,防
止松动。
  是否符合要求,应进行手工试验检查判定。
  下列情况被认为有良好锁定。
  a. 装有弹簧垫圈或类似物;
  b. 对于铆钉为非圆形钉杆或在铆接后铆钉不得转动的其他方法。
20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20.1 电动机的电气间隙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安装类别和污染等级有关,其限值
应符合GB 1497的规定,在产品标准中明确。
 20.2 电动机的爬电距离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安装类别和绝缘材料组别等有关。
其限值符合GB 1497的规定,在产品标准中明确。
21 耐热、阻燃和耐漏电痕迹
  注:对于工业和类似用途小功率电动机,如果需要安全认证,则亦应符合本章要求。
 21.1 用绝缘材料制成的电动机的外部零件(例如非金属接线盒、冷却风扇等)和用
于安装载流零件的绝缘材料,如果它们受热变形会危及电动机的安全,则应具有足够
的耐热性能。
  是否符合要求,应通过如下试验检查判定(陶瓷材料的部件可不进行本项试验)。
 21.1.1 对于电动机的外部零件(例如接线盒、冷却风扇等),按(图2)所示装置进行
球压试验。
  将试样水平旋放置,用直径5mm的钢球以20N的力压向该平面,放入烘箱中,烘箱
温度75±2℃。1h后,使钢球离开试样,然后浸入水中,在10s内冷却至接近室温,此
时,试样上的钢球压痕直径不应大于2mm。
  试样厚度不能小于2.5mm,如样品厚度小于2.5mm,允许用多层样品叠成该厚度试
验。
 21.1.2 用于安装载流零件的绝缘材料应通过图2球压试验,试验按21.1.1进行,
但烘箱温度改为125±2℃。
 21.2 电动机中非金属材料的部件应具有足够的耐燃和阻止燃烧扩展能力。
  是否符合要求,应通过下述试验检查判定。
 21.2.1 用于安装接线端或其他用螺钉连接的接头的绝缘部件,如果所通电流大于
0.2A时,若接线端或接头有松动或其他原因,有可能引起火灾危险,因此,对这些部
件应按GB 5169.6进行试验,试验补充规定如下:
  对于有人照管工作的电动机(手运控制通断电及其类似的电动机除外),试验持续
时间为5min;对无人照管工作的电动机,试验持续时间为30min。其他补充规定见
21.2.4条。
  如果由于电动机接线端或接头设计不能进行上述试验或其连接采用非螺钉连接方
法,则可按GB 5169.4进行试验,试验补充规定如下:
  试验温度为960℃,试验持续时间30±1s,其他补充规定见21.2.4条。
 21.2.2 对于用在换向器、电刷和离心开关等部件上有可能要承受电动机在正常和
非正常工作状态下产生接触性火花的绝缘零部件,应按GB 5169.4进行试验,试验补
充规定如下:
  对于载流零部件,试验温度为960℃;对于非载流零部件,试验温度为650℃,试
验持续时间30±1s。其他补充规定见21.2.4条。
 21.2.3 对于除21.2.1和21.2.2条规定外的其他非金属材料零部件(电动机绕组部
分除外),应按GB 5169.4进行试验,试验补充规定如下。
  对于载流零件,试验温度为960℃;对于非载流零部件或使用时有人照管工作的零
部件,试验温度为650℃,试验持续时间30±1s。其他补充规定见21.2.4条。
 21.2.4 电动机的非金属材料部件在进行着火危险试验时,其试验方法及试验结果
的评定符合标准中的优先规定和21.2.1-21.2.3条中的补充规定。此外,还应符合下
列补充规定。
  a. 试验施加点及样品固定位置
  按样品在电动机中实际安装和工作的最不利情况确定。
  b. 评定燃烧蔓延性影响的铺底层
  采用绢纸覆盖厚约10mm的白松木板,放置在离试验样品施加火焰部位的底下200
±5mm处,但对于在电动机中实际安装位置处,其绝缘部件底下无其他非金属材料零部
件,且该部件被封闭在电动机内时,可不按本规定,而采用实际底层材料作为铺底层,
距被试样品的距离与实际情况一致。
 21.3 用于安装带电零部件的绝缘部件以及带电零部件与相邻不带电金属零部件之
间的绝缘部件,应采用耐漏电痕迹材料制成,除非它们的爬电距离至少等于20章规定
值的两倍。
  是否符合要求,除了用陶瓷材料制作的零部件和那些用在换向器或刷握的绝缘部
件外,均要进行下列耐漏电痕迹试验判定。
  将被试零部件样品的一个平面(如果可能,至少为15mm×15mm)置于水平位置。
  将两根尺寸如图3所示的铂电极按图3所示的方式置于试样表面,使倒圆的电极
刃口在整个长度上与试样接触。
  每根电极在试样表面的力约为1±0.05N。
  电极联接到50Hz、波形为实际正弦的电源上,电源空载电压为175V。当电极短路
时,用可调电阻调节短路电流,使电流在1±0.1A,此时电路电压降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的10%。
  试验基本线路见图4。
  电路中应设置有一只0.5A延时2s的延时过流继电器。
  试验时,在两电极之间试样表面中心处30-40mm高度滴下氯化铵蒸馏水溶液,以
淋湿试样表面。该溶液在25℃时,体积电阻系数为400Ω·cm,相当于0.1%左右的浓
度,滴液体积为20(+50)mm^3,相当于外径约1mm的注射针切下维部后注射出
一滴的体积。
  每滴间隔时间为30±5s,在滴完50滴时,电极间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现象。
  如果电路中有大于或等于0.5A的电流流过试样表面,且导通时间为2s时,延时过
流继电器动作,则认为试样已被破环,未通过本项试验。
  试验中,如果试样着火,则被认为未通过本项试验。
  试验应按零部件在电动机实际安装位置上最不利情况进行。
  如果电动机与整机配套使用,而整机的有关标准要求有更高的空装电源电压来确
定耐漏电痕迹水平,则应按整机标准要求试验。
22 防锈
 22.1 如果钢铁零件的锈蚀可能导致电动机着火、触电或伤害人身,则这些零件应
采用油漆、涂覆、电镀或其他措施以保证有足够的防锈能力。
  但对于壳体内钢和铁零件若外露于空气中氧化不显著时,诸如轴承、冲片等零件
可不要求防锈蚀。
  对于防锈能力有怀疑的零件,还应进行如下试验检查判定。
  把试验零件浸入四氧化碳或三氧乙烯液中10min,以除去所有的油脂或杂质,然后
将该零件浸入温度为20±5℃、浓度为10%氯化氨水溶液里10min,不用揩干,只要抖
去水滴之后将零件放入一个饱和湿度、温度为20±5℃的箱子里10min,最后,零件在
温度为100±5℃的烘箱内干燥10min。
  经上述试验后,零件表面不应有生锈痕迹,但在锐边上的锈迹和任何可以擦除的
淡黄色膜可以忽略不计。
23 检验规则
 23.1 本标准所列检验项目是为了确定电动机的安全性能而规定的,检验按表6规定
项目进行。

                    表 6
━━━━━━━━━┯━━━━━━━━━━━━━━━━━
 项 目 序 号  │ 检 验 项 目 名 称
─────────┼─────────────────
       1         │  标志检验
       2         │  外壳防护试验2)
       3         │  起动试验
       4         │  泄漏电流测量
       5         │  绝缘电阻测量1)
       6         │  介电强度试验1)
       7         │  湿热试验
       8         │  耐久性试验
       9         │  非正常工作试验
      10         │  机械强度检验2)
      11         │  结构检验2)
      12         │  内部布线检验
      13         │  元件检验
      14         │  连接电源和连接元件的软线检验2)
      15         │  外接导线的接线端检验2)
      16         │  接地装置检验
      17         │  联接件检验2)
      18         │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检验2)
      19         │  耐热试验(球压试验)2)
      20         │  阻燃试验(着火危险试验)2)
      21         │  耐漏电痕迹试验2)
      22         │  防锈检验2)
━━━━━━━━━┷━━━━━━━━━━━━━━━━━
  注:1) 本项目为检查试验项目,型式试验项目包括全部检查试验项目。
       2) 本项目在23.2条d项中可不进行试验。
 23.2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b. 电动机设计或工艺上的变更足以引起某些性能发生变化时,则应进行有关的形
式检验项目;
  c. 当出厂检验结果与以前进行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可允许的偏差时;
  d. 定期抽试。
 23.3 电动机型式检验的定期抽试时间和抽试数量按GB 5171的规定办理。
 23.4 试验时,如果周围空气温度有可能影响试验结果,则试验室温度保持在20±5℃。
  如果电动机设计成有多种电压或频率,应以额定电压或频率范围中最不利的情况
进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