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0):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在给设备做一个小的改造,就是将四个变频器(型号为西门子M440)通过其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关联起来,其中第一个变频器用电位器控制模拟输入端子,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前面两个变频器不开的时候后面两个变频器就无法工作,我就将第二个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接第三个变频器的模拟输入2,第三个变频器的模拟输入1接本身+10V模拟信号,这样当前面两个变频器不工作的时候,第三个变频器就通过其本身+10V模拟信号控制,小弟就是不知道这样一个变频器同时接两个模拟信号控制,方案是否可行?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羽方呀,羽方,我置顶的那个贴子,白置了。你要想让别人参与你的问题,或者说回复你的问题,你必须要尽可能的说明白。还要简练,这就考核你的表达能力了。是不是加紧的锻炼一下呀?嘻嘻。

咋一看你的问题,没看懂,又看了两遍,知道点你的意思了,但是还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缺少工艺条件,是你没说,还是忘了说呢?

第一,你想要4个变频器相互连锁控制(互相制约),是什么工艺要求?是主/从的同步控制?还是什么别的工艺要求?四个电机同轴?不同轴?不交待清楚这些,后面的主意不好出呀,哈哈。
第二,你自己想出的“招”,不会不行,但是我觉得不好(这仅仅是个人的习惯),两个模拟量同时作用于一个叠加“节点”,我一般不会这样做除非是需要叠加。而且你用第一个变频器的输出作为第二个变频器的输入,是不是太绕圈子了,不如来个逻辑转换,用一个公共的给定信号,分别转换各个装置的主给定,只是操作的选择而已,想联动就选择联动状态,此时 按照你现在的设计逻辑工作,想单台运行,将给定接通需要单台运行的装置的主给定口,这样不是很安全可靠嘛。何必将主给定信号绕来绕去的,一旦中间环节有问题,后面的信号就会中断的。可靠性差。

纯系个人评论。

网友B:
最好说说这4个变频器是用在哪里的,否则你这样接怕是有危险。
象我们转炉摇炉的变频器要是这样改了,恐怕要出大问题。
必须把工艺要求搞清楚,这个接法肯定和工艺要求有关。

网友B:
原来任工已经回了,还是任工说的全面,以任工的为准吧。

楼主:
多谢楼上大师的指点,小弟初涉控制领域,且泡坛经验不多,请多包涵!:)

四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分别驱动四个传输,且不同轴,各个传输相互独立,现在的工艺要求是加装一个电位器控制一个电机转速的同时,其他电机的转速也随之改变,问题是前面两个个变频器不工作的时候,是否会影响后面传输的控制系统呢?如此连接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不知道这次说清楚没有?呵呵

网友B:
如果工艺上不涉及闭环调节,可以用一个电位器同时给4个变频器设定速度。而且我觉得这样比原来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