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西门子高手指教

楼主(2004-12-10):
根据工程需要,我们需要将一台西门子的6se70系列的变频器作主从切换,作主站时为速度控制,需要读入速度给定,而作从站时为转矩控制,需要转矩给定,如何在速度给定和转矩给定间进行切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MM440可以切换驱动数据组,70的明天查手册,还没用过。

楼主:
我的表达可能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一台变频器在进行速度控制到转矩控制的切换时应怎样做。如何切换给定,是不是不用切换?切换数据组可以吗,6se70倒是也可以切换

网友B:
介绍一下你的控制要求,比如说你的系统用在什么地方?怎么传动?为什么又要速度控制又要扭矩控制转换时的工况?是停车时切换?运行中切换?

你知道6SE70变频器/逆变器恒转矩给定的节点吗?恒转速的节点?BICO互连的方法使用过吗?传动控制的框图熟悉吗?

总之,使用西门子的装置,又有一定的专业理论支持和装置的使用技术培训经历,才好说话,否则容易出问题。

楼主:
我们用在造纸机的传动上,比如 在软压光分部,当软压光的软辊和硬辊的压区闭合时,软辊的控制方式为转矩控制,它和硬辊为负荷分配,转矩给定应该来自硬辊;当压区打开时,软辊的控制方式应切换为速度控制,它的速度给定来自速度链,ABB的系统,我是比较熟悉的,西门子的因为使用的不多,所以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想自己学习,6se70变频器的功能框图我会看,只是不熟悉。通过BICO数据组的切换应该可以实现给定的切换吧,因为我知道P443和P486都属于BICO数据组,我想应该可以吧

网友B:
ok,说的没错。你是要求运行中转换了,除了将两个给定量(转速给定/转矩给定)切换接入以外,还应考虑切换过程的平滑过渡问题,尽可能的使切换过程不出现转速突变。
西门子的装置对转速和转矩控制转换有一个控制字,激活这个控制字,就可完成响应的转换。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注意某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无缝”转换,平滑转换。

网友C:
楼主是搞造纸传动的吗?ABB传动在造纸领域很有特点,可以介绍一下让大家分享吗?
造纸的传动我也了解一点.
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ABB是通过WINDOW菜单实现速度负载监控的.速度分配指令是通过AC80的控制字来确定的吧.
西门子系统(由西门子公司设计)的造纸传动上位机是PLC416-3,通过PCS7的造纸专用软件控制.
一般来讲,当压区打开的时候,两条压光辊都是PI速度调节.当压区(NIP)闭合时,在压光软辊前叠加1%的速度给定(OVERDRIVE),使速度调节器饱和,然后在转矩环前加上附加转矩,其结果是从动辊完全是转矩控制.一般不需要用到BICO数据主.
当然,做法有很多种,大家可以互相探讨.

网友B:
7楼的发言好。JAMSWENDY 对造纸行业很熟悉呀,是高手。楼主应该好好看看,这个方案,是常用的一种速度、转矩的转换控制。不过,让转速调节器饱和的时候,不是靠附加转矩实现转矩控制,而是靠调节转矩限幅值实现转矩控制。这种方案的前提条件是,转矩控制的时候,电机必须是发电运行。而转速控制的时候,即可以电动运行也可以发电运行。因为转矩控制的时候,转速调节器饱和,如果不对转矩限幅值进行调节,转速/转矩都会失控。

西门子的装置,最著名的BICO功能,不仅仅是参数组之间的转换、连接,它包括了系统功能图中的模拟量与开关量的互连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基于西门子的控制软件平台实现的。上述的功能,不论是采用速度调节器饱和的方式实现转矩控制,还是采用控制字转换的方式实现转矩控制,都会用到BICO的连接功能。因为,转矩的附加节点、转矩的限幅值调节节点,都是需要使用者去“连接”的,工厂设置是固定值。

真希望造纸行业的自动化控制专业工程师们都来参与此题目的议论呀。因为本人不在此行业,所以好奇并且关注。

网友C:
谢谢指正.应该是用主传动的I分量作从传动的速调限幅吧.

楼主:
对abb传动,我只是略知一二,并不是很精通。abb的传动在作这部分时,先取一个同步信号,软辊和硬辊同步后,ac80才将控制方式改为转矩控制,即将26组01参数设为转矩控制,其给定来自于硬辊(master),而在压区打开时,软辊的速度给定来自于速度链,负荷分配的值在参数中设定,速度链的建立在ac80中,drivewindow制作调试和监控用,不参与传动内部运行。对西门子传动的工程制作理念我还弄不太清楚,只是拿abb的思路去考虑,因为我们下个项目使用西门子的传动,所以我想提前看一下,到安装调试的时候正好验证一下,做到有所准备

楼主:
任工所说的控制字是不是27位,可是我看功能图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控制位只用在频率控制的
时候,功能图 351。其他地方我没有发现还有用到这个控制位的,这也是我一直迷惑的地方,另外,我对传动也只是半路出家,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一只弄不清,您和何工所说的‘让转速调节器饱和’指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D:
P493=K170转成K3006,可以从PLC传送控制字
通过PLC侧直接修改转矩参数进行转矩控制

网友E:
偶有个朋友既是做造纸行业的,也熟悉6se70。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你介绍

楼主:
太好了,那您受累了,谢谢

网友E:
在这里泄漏别人的联系方式不是很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