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同等工作条件下,电磁离合调速电机改变频电机能节电多少?(百分比)
主要取决于哪几个因素?

网友A:
一点愚见:
1、负载性质,风机/泵类变频器的节电效果比较显著节电的百分比和风机出风量的百分比有关。出风量的比例越小、节电效果越明显,反之,如果需要风机全速,几乎就不能节能。
2、从原理上看,电磁离合器是考“丢转”实现调速,针对节能而言,降速的比例越大、变频器的节能效果越明显(不管是什么负载),如:负载需要的速度极低(假设为0),电磁离合器调试方式电机相当于空载(空载电流和电机的质量有关,差的超过30%),而变频器几乎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