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显示

楼主(2004-12-11):
有一研祥工控机需同时接四台显示器,分别安装在车间的不同位置。最远的有近50米。现选用一国产一分四分屏器分接至显示器,线材选用的是进口3+4线。使用中发现最远的显示器图像很模糊,且所有显示器图像均受到干扰,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分屏器接入的显示器多了,就有这个问题,建议使用多路输出的显卡

楼主:
谢谢,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B: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用显示中端

网友C:
可以用带宽大一点的分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