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我觉的FX2N既可用交流220v,又可用直流24v,但交流较直流更安全,对不对?但说明书为何要求不准接外部24V电源?L和N哪个是火线?谢谢诸位老师!

网友A:
AC220V是输入,即提供给PLC的电源.
DC24V是PLC内部的电源,可以提供给一些传感器等元件用,但电流不可太大,具体可以看PLC带的说明书.
最后我想问loco 兄"L和N哪个是火线?"
你是学电的吗?

网友B:
N即neutral,L即live

网友C:
对于电源电压,三菱提供有交流的型号及直流的型号;
交流型号的输入电压为:AC85~265V;
直流型号的输入电压为:DC24V;

L为火线,N为零线;

楼主:
谢谢诸位!我想说的是如果输入DC24V不稳定的话,波动较大,有可能烧毁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我想说的是如果输入DC24V不稳定的话,波动较大,有可能烧毁PLC。

DC电源型的PLC一般不会烧毁,而且你用开关电源就行了,输出的电压是不会波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的FX2N既可用交流220v,又可用直流24v,但交流较直流更安全,对不对?但说明书为何要求不准接外部24V电源?L和N哪个是火线?谢谢诸位老师!
应是直流型较交流型安全吧,PLC左下角的是24V输出,当然不能接电源了。如果把内部的电源板拆下,这时直流输出端就可接外部24V电源了。且可正常使用(有些多路电源供电的机型不行)

楼主:
我现要试用FX2N,拆内部电源板好象很麻烦。照常理,直接外接24V电源应该不会烧坏别的部件吧,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D:
如果AC220端不接电源,在DC24处供电,不会损坏PLC(如极性接反会内部短路),但如果你的机型是FX2N-**MT的肯定不行,MR的可能行,我没试过2N的。只试过FX0/FX0S在输出24V电源处供电可正常使用(我是拆开板分析过才通电的,千万别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