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主要目的是节能,变频器太贵、其他的方式又没有太好的效果。
电机假设为10KV、1000KW。
软启动假设内接、永远在线。

网友A:
软启动器主要是通过降低启动电压,限制启动电流来启动大功率电动机,减少大电机直接启动时6-7倍的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同时也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软启动器不能改变供电频率,不能进行调速.有些软启在电机启动后还要旁路掉.

楼主:
我的设想上用软启动长期在线,工作于限流方式。即,我通过控制电流来调速。

楼主:
我原来用过的软启动有2种工作方式,设定时间的连续调压方式和限流启动方式。
我觉得用限流方式应该可以实现安全的风机调速。就相当于风机永远在启动。

楼主:
下面是我在一个QQ群种的讨论记录,贴上请大家拍砖。
2004-12-16 10:30:55 李岩(199712790)
水星姐姐,讨论一个技术问题好吗?

2004-12-16 10:30:57 老陆(13995641)
就是中国人

2004-12-16 10:31:09 心情姐姐(39843884)

2004-12-16 10:31:11 老陆(13995641)
哦,这个比较好,叫水星姐姐

2004-12-16 10:31:21 心情姐姐(39843884)
如果我知

2004-12-16 10:31:25 李岩(199712790)
软启动用过吗?

2004-12-16 10:31:34 心情姐姐(39843884)
又让我改名啊

2004-12-16 10:31:43 【缘】牧羊人(82819404)
呵呵,,,,不清楚

2004-12-16 10:31:47 李岩(199712790)
那个是别名

2004-12-16 10:31:48 心情姐姐(39843884)
没用过,我说过的啊

2004-12-16 10:31:52 老陆(13995641)
不是让你改名

2004-12-16 10:31:59 老陆(13995641)
是给你改名

2004-12-16 10:31:59 李岩(199712790)
风机用过吗?

2004-12-16 10:32:12 老陆(13995641)
199712790(李岩) 18:31:59
风机用过吗?
什么问题

2004-12-16 10:32:12 心情姐姐(39843884)
只知其名,不懂其意

2004-12-16 10:32:18 心情姐姐(39843884)
用过

2004-12-16 10:32:28 心情姐姐(39843884)
星/三角启动

2004-12-16 10:32:32 李岩(199712790)
我原来用过的软启动有2种工作方式

2004-12-16 10:32:34 凌云(346707879)
[love]

2004-12-16 10:32:52 李岩(199712790)
1、定时连续升压

2004-12-16 10:32:59 李岩(199712790)
2、限流启动

2004-12-16 10:33:19 心情姐姐(39843884)
哦,继续

2004-12-16 10:33:26  愿赌服输(116332869)
我用过风机!

2004-12-16 10:33:32 李岩(199712790)
限流启动就是设定启动电流

2004-12-16 10:33:33 心情姐姐(39843884)
用的最多的是哪种

2004-12-16 10:33:39 李岩(199712790)
1

2004-12-16 10:33:52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请教各位大虾:有谁用过GP系列触摸平和施耐德TWIDO 通讯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2004-12-16 10:33:53 心情姐姐(39843884)
有什么优点

2004-12-16 10:33:57 李岩(199712790)
但高手应该用2

2004-12-16 10:34:02  愿赌服输(116332869)
我在工厂作维护时有风机!

2004-12-16 10:34:18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请教各位大虾:有谁用过GP系列触摸平和施耐德TWIDO 通讯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2004-12-16 10:34:24 李岩(199712790)
因为软启动的目的就是降低启动电流。

2004-12-16 10:34:31 李岩(199712790)
没有用过。

2004-12-16 10:34:45 李岩(199712790)
谁用过先帮他吧

2004-12-16 10:34:58  愿赌服输(116332869)
看怎么用了!!有收尘的!!

2004-12-16 10:35:01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2004-12-16 10:35:13 李岩(199712790)
好象没有阿

2004-12-16 10:35:25 李岩(199712790)
那我继续了?

2004-12-16 10:35:27 心情姐姐(39843884)
李岩,发贴讲讲软启动吧

2004-12-16 10:35:37  愿赌服输(116332869)
我是说功能!

2004-12-16 10:36:05 【缘】牧羊人(82819404)
好,啪啪!!!大家认真听李岩叔叔讲课了

2004-12-16 10:36:12 李岩(199712790)
例如:我可以设定启动电流为2倍的额定电流

2004-12-16 10:36:25 李岩(199712790)
在轻载时启动时间较短

2004-12-16 10:36:36 李岩(199712790)
重载时较长。

2004-12-16 10:36:56 李岩(199712790)
既然软启动可以设定电流

2004-12-16 10:37:03  愿赌服输(116332869)
不知道你的需要作什用啊!

2004-12-16 10:37:21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请教一下:电机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软起为什么还没等到启动时间结束就已经启动完成了呢

2004-12-16 10:38:13 李岩(199712790)
我就想在控制风机的时候,如果我在需要小风量的时候,是否可以设定电流为0.X的额定电流?

2004-12-16 10:38:17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请李工解答一下

2004-12-16 10:38:40 李岩(199712790)
如果设定的是限流启动,当然有这个可能了。

2004-12-16 10:39:27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启动电流设置在4倍,

2004-12-16 10:39:34 李岩(199712790)
对阿

2004-12-16 10:39:54 李岩(199712790)
电机都达到额定转速了,电流就是1倍了。

2004-12-16 10:40:04 李岩(199712790)
当然就启动完了。

2004-12-16 10:40:04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那启动时间就没什么用了?

2004-12-16 10:40:25 李岩(199712790)
都启动完了,还要什么启动时间。

2004-12-16 10:40:59 李岩(199712790)
软启动目的是减少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和机械设备的冲击。

2004-12-16 10:41:49  愿赌服输(116332869)
是啊!我也听说过!我们天车上就采用软起!他的价格是不是比变频便宜!

2004-12-16 10:42:09 李岩(199712790)
电机的速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电流就变的小了,就是你不设4倍的限制,它也达不到4倍了。

2004-12-16 10:42:12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那启动完成是以转速为标志,还是电流

2004-12-16 10:42:32 李岩(199712790)
这两个有一定的联系

2004-12-16 10:42:44 李岩(199712790)
关键看负载类型和轻重。

2004-12-16 10:43:07 李岩(199712790)
理论上应该以速度。

2004-12-16 10:43:37 李岩(199712790)
但实际上软启动都没有速度传感器,所有一般以电流为参考。

2004-12-16 10:44:05 李岩(199712790)
当电流降到一定程度,就认为启动完成。

2004-12-16 10:44:40 【缘】牧羊人(82819404)
顶!

2004-12-16 10:45:06 李岩(199712790)
水星姐姐跑了?

2004-12-16 10:45:17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哦,上次客户就这样问我启动时间问题,谢谢

2004-12-16 10:46:18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你说的是否可以设定电流为0.X的额定电流,是什么意思,软起是不能调速

2004-12-16 10:46:36 李岩(199712790)
我要重起服务器了。

2004-12-16 10:46:51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OK

2004-12-16 10:46:53 李岩(199712790)
5分钟后来。

2004-12-16 10:47:03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HAO

2004-12-16 10:55:14 李岩(199712790)
我来了

2004-12-16 10:48:18  愿赌服输(116332869)

2004-12-16 10:53:22 心情姐姐(39843884)
收到

2004-12-16 10:55:26 李岩(199712790)
收到什么?

2004-12-16 10:55:49 心情姐姐(39843884)
看到你的论述了

2004-12-16 10:55:54 李岩(199712790)
软启动的限流实际是通过调压实现的

2004-12-16 10:55:57 心情姐姐(39843884)
还有吗

2004-12-16 10:56:00  愿赌服输(116332869)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的头有点问题!

2004-12-16 10:56:23 李岩(199712790)
可控硅只能降压

2004-12-16 10:56:26 心情姐姐(39843884)
谁的头有问题?

2004-12-16 10:56:35 李岩(199712790)
通过调整导通角

2004-12-16 10:56:59  愿赌服输(116332869)
那是不是利用降压启动的原理!

2004-12-16 10:57:05 李岩(199712790)
如果我把风机电机的电压降低

2004-12-16 10:57:19 李岩(199712790)
例如:降到80%

2004-12-16 10:57:29  愿赌服输(116332869)
是姐姐的头!

2004-12-16 10:57:38 wenkey(249897927)
有没有介绍变频器的基础知识的文章或资料,可以贡献一下吗,谢谢了

2004-12-16 10:57:50 李岩(199712790)
我也在找

2004-12-16 10:58:03 李岩(199712790)
风机的速度就会降低

2004-12-16 10:58:03 wenkey(249897927)
找到没有呀

2004-12-16 10:58:07 李岩(199712790)
没有

2004-12-16 10:58:16 wenkey(249897927)
唉,真是可惜呀

2004-12-16 10:58:25 李岩(199712790)
风机是平方转矩型的负载

2004-12-16 10:58:35 心情姐姐(39843884)
降低电压是自动的还是要设置?

2004-12-16 10:58:42  愿赌服输(116332869)
那我见过一种利用线圈降压的东西!好像是有好多抽头的 !

2004-12-16 10:58:53 李岩(199712790)
速度低了,阻力力矩会下降

2004-12-16 10:59:12 李岩(199712790)
当然是自动设置的

2004-12-16 10:59:24 李岩(199712790)
我想应该是控制电流

2004-12-16 10:59:26 心情姐姐(39843884)
继续

2004-12-16 10:59:49 李岩(199712790)
如果是一般的负载,是肯定不能如此调速的。

2004-12-16 11:00:08 李岩(199712790)
但风机/泵类负载有其特殊性

2004-12-16 11:00:19 李岩(199712790)
我也没有做过试验。

2004-12-16 11:00:35 李岩(199712790)
感觉应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速

2004-12-16 11:00:43 李岩(199712790)
我的主要目的是节能。

2004-12-16 11:00:46 心情姐姐(39843884)
我们多种是风机/泵类负载

2004-12-16 11:01:27 李岩(199712790)
因为我在电机方面的理论基础较差,所有请教大家。

2004-12-16 11:01:37 李岩(199712790)
尤其是水星姐姐

2004-12-16 11:01:41 心情姐姐(39843884)
正想问你呢

2004-12-16 11:01:44 李岩(199712790)
姐姐是老鸟了。

2004-12-16 11:01:52 老陆(13995641)
我上学的时候,电机这一科不及格

2004-12-16 11:01:55 心情姐姐(39843884)
反过来考我

2004-12-16 11:02:20 李岩(199712790)
我在考虑我们公司的电费

2004-12-16 11:02:28 李岩(199712790)
每天超过20万

2004-12-16 11:02:43 心情姐姐(39843884)
我学的东东都毫不保留的给了尊敬的老师了

2004-12-16 11:02:45 李岩(199712790)
老板倒是觉得天经地义的,可我觉得心疼。

2004-12-16 11:02:46 雨停风之诺(275764692)
请问你们什么公司啊

2004-12-16 11:02:54 李岩(199712790)
天丰钢铁公司

2004-12-16 11:03:05 【缘】牧羊人(82819404)
39843884(心情姐姐) 11:02:43
我学的东东都毫不保留的给了尊敬的老师了  [strong]

2004-12-16 11:03:34 另壶冲(112277324)
哦,钢铁,应该schneider的东西用的多啊

2004-12-16 11:03:47 李岩(199712790)
我现在正式决定,把这段记录原封不动的发到论坛里面。

2004-12-16 11:03:50 【缘】牧羊人(82819404)
199712790(李岩) 11:02:45
老板倒是觉得天经地义的,可我觉得心疼。
 这不成了 皇帝不急,tianjian ji 嘛,,,晕死

2004-12-16 11:04:02 【缘】牧羊人(82819404)
好好好

2004-12-16 11:04:07 李岩(199712790)
龟儿子

网友B:
有人在码!?聊些什么呢!?

楼主:
是关于软启动的。

网友C(2005-08-22):
软启动器主要是通过调整可控硅导通角降低启动电压,限制启动电流来启动大功率电动机,减少大电机直接启动时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同时可以减少诸如星三角起动转换时的电流冲击。一般软起动不能调速,它只是做为一种起动方式。

网友D:
看说明、拆开软启看看,是不是完全靠可控硅降压。

理论上,如果完全靠可控硅降压,在负载没有达到正常功率时的某一阀值以下,也许设备能够正常运行。如果负载达到额定值,你还要降压,那么电流势必会大增,电柜保护会起作用,否则电气设备烧毁。

----以上结论纯属推断,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D:
一般功率由负载决定,也许风机负载与常规则负载不同?也许我的推论不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