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请教;隔离变压器触不触人
       如果一手接触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一端一手接触另一端触不触人。

网友A: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别听二楼的!!!
隔离变压器,只能使得单相接触不会发生触电,而象楼主说的,两手各触输出的一端,如果电压是220(一般的家电维修中经常使用的隔离变压器),会有很大的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有道理!

网友D:
同意三楼的

网友E:
相信你没有试。肯定会出问题的。只触其中一个端子是没问题的,前提是真的是隔离变压器,副边的端子都没有接地。

网友F:
怎么没见TQL-A回贴?

网友E:
呵呵,可能是忘了密码没法登陆了吧。

网友G: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想信肯定触人,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只是把设备电源与进线电源隔离开来,我觉的其作用是减小干扰和减小电压高低的突变性(个人观点。有待考证,望各位指点)
其电流与频率是不会改变的,照样能电的人麻麻的,哈哈哈!

网友H:
接触其中一个端子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我有试过,你可以放心,用六楼的话说,这个一定要是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I:
常用交流电中点是接大地的,触电是因为我们人一端在大地上,一端再接触相线话,220v电压就加在我们人体上,人体电阻大约1000欧姆左右,10-50毫安电流可以要我们的命。触电就是人体上加有电压,只要不是形成电压,你就是上高压线上也没有事情。

网友J:
倒,别瞎说,要死人的,380的也有隔离变压器的,你倒是给我去摸摸看。当然对地完全绝缘的不算。

网友K:
我记得隔离变压器就是应该对地完全绝缘的。

网友L:
相信大部分朋友没有试过两只手同时摸两个输出端.你认为我试过吗?

网友M:
初级线圈的交变电流引起闭合的次级线圈中磁通量的变化。

网友N:
隔离变压器一般是一/一的原边(220V)与大地相通的,而副边与大地不通,单相接触的话,理论上是不触电的。若接触输出的二边就会形成闭合回路,理论会触电的。

网友O: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有二~~1是消除大地噪声2是将一个接地系统系统转为一个不接地系统

网友P(2005-01-10):
如果那个变压器已接在电路中,一般都会电人,因为控制线路较长,当空气有湿度时,随你触那一端,都会与空气-线路-另一端形成一个回路,就电人了!

网友Q(2005-04-19):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将一个接地系统系统转为一个不接地系统,所以不会触到人.

网友R:
电压高容量大照样电死人,

网友S:
由于系统接地原因理论上讲,接触二次的一端,不会触电。(负载一端接的也不跳闸!)

接触二次的两端,那可就要出人命了!!!

知道就行了,最好别试!

************************很喜欢和大家交流

网友T:
哥们,哈哈!好可笑,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隔离电网与用电设备电的联系.在家电维修中主要是为了保证修理人员的安全,在精密电子设备中有的是为了设备的安全运行等方面所必需的.TQL-A所关心的主要是能不能触电,我现在问你,用电设备接受到的隔离变压器来的电源不是额定电源能正常工作吗?就是说它的输出是220V对吧?你的身体能不触电吗,如果你用的是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我能告诉你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也不敢保证在没人帮助你的情况下能自我摆脱.如果你用的是两只手,最好先找量救护车.最后告诉你如果你的隔离变压器二次线路足够长,与地之间形成足够的电容了,或是有接地点了,就没有保护你单相触电的作用了.不信的话你试一试,"自学"说的不无道理,你亲自试一下印象最深刻了,不过建议你身边最好有wangtaotao做监护,这几个人只有他是最明白的人了.

网友U(2013-11-20):
我试过一次,我在行车上换千瓦丝,行车上是没有220V的,用变压器380V转成220V,有一次我忘记关电,一装上千瓦丝马上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