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装了CONCEPT2.6后不能运行,附错误提示:

楼主(2004-12-11):
求教,安装了CONCEPT2.6后不能运行,请高手赐教。操作系统为WIN2000。附错误提示:

网友A:
很显然,这是因为你的目录层次太多,做的目录层次少一点,路径短一点就行了。我遇到过。

网友B(2007-09-01):
我的也是,但提示不一样,是这样的:
Application Error:
concept caused a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in module RDM330.Dll at 0059: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