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我用的是GP377L和FX的PLC ,下面几点我都确认过了,但是还是不能用GP的编程线对PLC进行监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家来帮忙指点一下,谢了。
1,GP与PLC通讯正常
2,安装系统下的INTERNAL 2PORT选了
3,GP系统也重装了

网友A:
用GP的编程线对PLC进行监控??

不是应该用GP-PLC的通讯电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能不能版主出来指教一下?我听说gp有这个功能,具体不知道怎么实现。我用的fx-plc,一个口用触摸屏,一个口用232通讯跟其他设备通讯,现在无法监控,编程比较累,盼回复!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理我们这种小学生啊?

网友A:
不理解你要做什么?是不是想要通过pro-sever采集GP数据啊?

网友B:
硬件: fx-plc,gp触摸屏,GP- FX通讯电缆(编程口连接),已连接,gp-pc传输电缆一根,已连接(gp tool口,pc rs232口),软件gp-developer,问能否实现gp- delveloper 透过GP (利用gp-pc 电缆,gp-fx电缆)实时监控PLC程序?
求助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
[GP SETUP]----[Mode Settings]----[Option]----选择[INTERNAL 2PORT]
将设置好的程序下传到GP内
即可通过PLC监控软件来对PLC进行监控
无须PC----PLC的电缆连接
该功能仅支持三菱的PLC

PS:前人的经验,我也没有具体操作过。

网友D:
可以用PC-GP连接线直接监控三菱PLC,本人实际操作过,但要进入GP OFFLINE参数设定里面将GP端口设定为PLC状态.至于能否支持其他牌子的PLC,问过上海PROFACE公司,得到答复是如果GP相应参数有出现标志则可以,具体是啥不清楚,有那位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楼上的老兄能具体的说一下该如何设定GP吗?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转了快一个月了,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监控用的是PLC的软件还是用GP软件?我在东莞,经常去深圳,有时间请你吃饭。

网友D(2005-01-19):
楼上的,就看中你的那顿饭了。但我只能凭印象说说,具体的上机才行。(我比较少用PROFACE)。用GP就可以了,在人机里面的OFF-LINE/INI????/..........只能记得这些了,不好意思。

网友E(2005-02-23):
各位大哥,小弟在这方面我这段时间有用到过,首先PLC 与 GP联好,PC 与 GP联好,用GP软件传送,进入GP的设置----选模式设置------找到节点设置后面的一个按钮选项---进入选绎内部两端口即可,通过这个设置不但可监控而且还可直接传PLC程式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