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请问高手:单相运转反接制动控制是什么意思?如何实现?

网友A:
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反接制动,反接制动就是在正转的时候让电机反转来实现快速制动。
然后就是怎样实现反接制动,对单相电机而言,要改变移相电容的接法。当电机停止后就断电。

网友B:
请版主说明白些,是接到运行绕组上吗,但电流大吧,电容能行吗,总之,实际电路没见过

楼主:
KM1、KM2、KM3的接线如上图中所示,请问大虾,按照KM3的接线方式是什么意思?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C:
KM1正转
KM2反转
KM3能耗制动,即定子中通入单相电产生磁场,此时高速旋转的转子切割磁力线,机械能迅速转化成转子上的热能。KM3是在电机停机断电的瞬间切入并在电机将要停止时断开

楼主:
能耗制动是在定子两相绕组内通入直流电流,在定子内形成一固定磁场当转子旋转时,其导体即切割此磁场,在转子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及转子电流。

不是单相交流电

网友D:
KM3应为反接制动

楼主:
我查了一下书:电气制动有反接制动、能耗制动、再生制动、单相制动等方式,它们的原理都是使电动机产生一个与转子转向相反的电磁转矩(制动转矩),在制动转矩的作用下,电动机迅速停车或稳定运行在低速状态。

我觉得是单相制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能把单相制动的原理摘一段看看吗,学习学习,没有学过。
三相电机通入单相电后就变为单相电机,在一、三象限均为电动状态,可能在开始时会有发电制动,但最后是电动的单相电机低速运转。
不知电机是拖动什么负载,我看KM3不象起制动作用,倒象是起盘车作用,停机时不立即停车,而是低速运转一阵再停车。总之是三种状态,正转,反转,低速。
另外,图上有断相保护,是如何工作的,我遇到的绞车电机烧,均由缺相引起,请大侠们提供点资料及用法

网友A:
缺相用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就能保护,一般小电机用T系列的。
如果是大电机,经过互感器后接T系列的热继电器就行。

网友B:
谢谢!大电机的保护不明白如何接线,即T系列热继电器接在哪里,是个独立的单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