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1):
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intouch与CJ1M能直接通过编程电缆连接吗?

网友A:
我不知道。请大虾回答。

网友B:
通过串口用HOSTLINK可以和PLC连接

网友C(2013-03-12):
求助,intouch与欧姆龙CP1H PLC使用串口通讯?

网友D(2020-04-01):
回复 网友C:
INTOUCH和欧姆龙PLC CP1H通讯驱动可以用HOSTLINK,接口选择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