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2):
以前一直做直流系统维护,示波器是我的必备工具。现求教各位大哥,交流变频传动系统的维护是否配备示波器。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搞传动系统的维护,我认为示波器必不可少,无论直流交流,示波器比万用表好的原因是,不仅可以测量它的参数值,还可看到参数的形状。这对于维护人员正确诊断故障具有重要意义。

推荐一款美国的品牌,福录克123,他是专门为现场维护人员设计的一款工程型示波器,1米自由落体也没事。结实、手持式。只是精度不太高。是20M的。1万元

如果还有钱,再添一个钳式谐波分析仪。瑞士LEM公司的,型号我记不住,也是1万元左右,可以检测电量参数,很适合变频器系统的现场维护使用。

上述两款仪器加上万用表、接地电阻检测仪,你的“装备”就可以了。上述两款都有与上位机传送现场存储的数据、在PC机上分析计算数据的功能。

楼主:
请教斑竹,接地检测仪是否有利于判断故障或其他什么用途

楼主:
哦,还有谐波分析是否也有参考?个人一直以为这个东东是电容补偿时选择谐振电抗的依据。谢谢斑竹帮助

楼主:
真有效值钳表是不是比较适合测变频器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
接地电阻检测仪是检查你的系统对地电阻是不是符合标准,比如,现在的传动系统(由计算机或微处理器组成的系统)地线标准要求小于4欧姆。是不是这样呢?可以检查监测一下,以保证系统的接地安全。

钳形电量分析仪,是一种便携式的电量检测仪。它可以对交直流的电参数进行检测、功率因数计算、谐波检测计算、尤其是交流的电量,必须是真有效值的测量。对于变频器的输出参数检测完全合适。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