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2):
有一台变频电机用钳型电流表量变频器出线发现转速低时电流大转速高时电流小是何原因?

网友A:
能不能更详细地介绍一下:变频电机的额定转速及其它参数?你所说的低速时转速、电流为多少?高速时转速电流又为多少?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负载情况的!!如果你的负载的转动惯量大的话就会有这种现象!!风机和泵就没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