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问题

楼主(2004-12-12):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将已经下作到GP2300的界面程序通过下载电缆读回到ProPBWin C-Package02软件中。我想学习一下一位前辈的程序(已经离开公司了),不知哪位大虾能帮助一下。先多谢了!
                                                                      一位新人
frct@sina.com
QQ :357237646

网友A:
在下载按钮旁边有个上载按钮
点击即可
或者“Transfer”--“Receive”可实现上载

但如果下载时“Upload information”没有被勾选
你是无法上载程序的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GP内的程序

楼主:
但如果下载时“Upload information”没有被勾选
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上载程序”呢?

网友A:
你的GP型号?

网友B(2005-02-13):
引用 楼主:
但如果下载时“Upload information”没有被勾选
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上载程序”呢?

真的是无解了,您只能烧香拜拜了

网友C(2005-05-05):
有要勾的吗???

网友D:
用专用下载线下载后直接用软件打开即可,

网友E(2005-11-07):
怎么做呀。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F: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设保护的话可以直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