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编成

楼主(2004-12-12):
A(
     L     QB   263
     L     L#1
     <>I
     )
     A(
     L     QB   263
     L     L#2
     <>I
     )
     A(
     L     QB   263
     L     L#3
     <>I
     )
     A(
     L     QB   263
     L     L#4
     <>I
     )
     A(
     L     QB   263
     L     L#5
     <>I
     )
     A(
     L     QB   263
     L     L#6
     <>I
     )
     A(
     L     QB   263
     L     L#7
     <>I
     )
     A(
     L     QB   263
     L     L#8
     <>I
     )
     A(
     L     QB   263
     L     L#9
     <>I
     )
     A(
     L     QB   263
     L     L#10
     <>I
     )
     A(
     L     QB   263
     L     L#11
     <>I
     )
     A(
     L     QB   263
     L     L#12
     <>I
     )
     JNB   _100
     L     1
     T     QB   263

_100: NOP   0
上边这段程序里的L L#1 是什么意思,我看STL编程手册没有找到.
还有就是这段是做什么功能的???
请指教???

网友A:
累加器装入一个32位的整数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