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2):
现在有台440的变频控制3台泵 压力控制
设的下限频率1080为20HZ,当反馈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频率从0上升的20HZ
后要在20HZ持续较长时间后频率才继续上升

请教怎么才能使在下限频率的持续时间变短或者为零.

网友A:
那是压力调节参数的问题。应该用PID控制,也就是压力差得很大的时候,频率应该快速上升,当压力上升的变化率很大的时候,频率应立即做出反应减缓上升,最终达到压力的给定值与实际值的平衡点。

楼主:
是PID控制

可是现在当压力差很大时,仍然需要在下限持续较长时间。

不明白是怎么会事。 初次使用西门子变频  不明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