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3):
对于公共直流母排下某一变频柜所带电机需要拆除大线,而变频柜与母排之间,电机与变频柜之间没有断点开关,出于安全考虑,是否需要将公共母排停电才能处理?谢谢!

网友A:
这当然是要的 啊

网友B:
逆变器和制动单元可以有三种方式连接到直流母线上:
1) 直接连接。如果母线下连两个或两个以上逆变器,逆变器和直流母线之间必须有熔断器。
2) 电气机械连接 。有 SITOR 熔断器(它保护逆变器)的隔离开关(2极)使逆变器和制动单元接到直流母线上。注意:当逆变器和制动单元接入或脱开直流母线时,母线上应没有电压。
3)  电气连接。通过带 SITOR 熔断器的隔离开关(2 极),带预充电电阻的接触器和耦合接触器,将逆变器接到直流母线上,在标准配置情况下,耦合接触器由逆变器的电子板控制。因而,逆变器能在直流母线有电压时接入或脱开。在接入和脱开时,逆变器脉冲封锁,即切换是在无电流时进行的。注意:在配置时应当保证,在运行时接触器不能打开,即确保给接触器供电的控制电源不能出故障。

网友C:
不明白,拆电机线跟直流母线有什么关系,把变频器停了不就行了?停车状态下主电路会有输出吗?

网友D:
即然是安全起见,当然就应当将整流单元停电为好的,安全第一的。

网友E:
从变频器的主电路看,母线与输出线之间是靠功率元器件连接耦合的,对于共直流母线的系统如果母线不断电,仅仅是逆变器断电,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是零,可人要是去触摸,那电压就不会是零了,很危险。断直流母线,而且还要等待时间,当直流母线的残余电压全部放干净了,再去人工操作电机的接线、维修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