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3):
在VC中做了两个按钮,分别点击后打开两个不同定时的定时器,对应两个不同的动作(互不影响)。即单击第一个按钮时,按照第一个定时进行对应的第一个动作,再单击第二个按钮时,按照第二个定时进行对应的第二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仍然按第一个定时进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单击第二个按钮后,第一个动作的定时就乱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两个定时器吗!不会乱的!
你用成一个了!
要用不同的ID才行

网友B(2005-06-25):
二楼说的对,三个计时器以下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在查查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