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故障

楼主(2004-12-13):
为什么ABB老是显示接地故障电机也好的

网友A:
可能有三个原因:
1) 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太长.
2) 电机故障.
3) 变频器内部的互感器故障.

网友B:
这个解决问题方法不太好!
距离太长会显示接地故障

网友C:
还有可能是参数设的不对,30组25的值设的偏小,或者电机电缆上没有安浪涌吸收装置(吸收环)

楼主:
第一变频离电机只有5米左右
第二我们也换过电机
第三我们变频器也换了也不行    把旧的换到别的地方又好的    真是见鬼了
后来我们换别的牌子的变频器就没事了   到现在都搞不清是什么回事

楼主:
zhanglihao48你说的还有可能是参数设的不对,30组25的值设的偏小,或者电机电缆上没有安浪涌吸收装置(吸收环)
30组里我看用护手册里没有25的啊     好象电机上规定不能装浪涌吸收器的啊

网友D:
用铠装电缆,那瓷环叫共模滤波器,不行就加DU/DT滤波器.其他变频器检测不灵敏,当然不报故障.

网友D:
另外进线侧是否有大电容,如滤波器或谐波吸收电容?

网友E:
检查抗干扰电容

网友C:
不好意思,记错了。在abb的分部传动上应用的变频器上有25,且可以用吸收环,保护电缆

网友F(2005-01-15):
有过滤电抗器的话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