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3):
[原创]请教FX2n-plc与变频器FR-A500通讯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想通过PLC与变频器的通讯读取它的电流,用D/A模块控制它的转速(实时要求比较高,用在PID调节),这样可以实现吗?(共有5台变频器,变频器还要用电位器控制转速),

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2005-08-24):
我怎么看不见后面的帖子?

网友B:
你看看三菱PLC的通信手册吧!上面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