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3):
由于客户的需要,我极需用三相380V 25A的固态继电器,用于加热器控制, 我使用了FORTEK的,但是其有损坏的情况,客户很不高兴,认为他的散热功能不好,要求我们换成供应商.OMRON的货期太长了,价格还高,法国高诺斯的也一样,请问各位有成功使用过SSR的品牌,使用时要注意的情况:

要求是三相380V 25A(实际负载在12A左右),用于加热器的控制,DC24V起停控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国产的用过好几家。寿命总是不能尽如任意。

网友B:
三相固态继电器价格太高,搞不清生产商是怎么赚黑钱的,贵的要500左右。
我曾试过把三个单相的连起来,用同一个控制信号当三相的用,效果很好没什么问题,成本几十元ok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C:
也想知道

网友D:
上海登敏,型号SSR-3830D,市面价119元,应该可以下25个点。
TEL:021-68552150  FAX:68552151

楼主:
楼上的, 你有成功应的案子吗? (设备内的相片)

是三相的吗?
平均的故障率是多少?
是什么样式的散热器?
实用哪个品牌的保护断路器?
有真实的负载电流温度曲线吗,最大电流是多少? 漏电电流是多少?
我要的是过零关断型的!这家公司有吗?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到电话问一下。

网友E(2007-05-01):
你好
质量永远第一

网友F: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HANYOUNG的三相固态继电器,该公司产品在韩国工控行业中属于老大地位,目前在上海建有全球第49家工厂。产品详细介绍见:http://www.hy3w.com/hhy/cn/ssr/ssr_0.htm
我们公司现在选用的就是该产品。质量上挺不错的。

网友F:
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在这里http://www.hy3w.com/hhy/cn/ssr/ssr_4.htm完全看到。有些什么技术上的问题还可以直接进去http://www.hy3w.com/bbs提问.有专业技术人员回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你有成功应的案子吗? (设备内的相片)

是三相的吗?
平均的故障率是多少?
是什么样式的散热器?
 实用哪个品牌的保护断路器?
有真实的负载电流温度曲线吗,最大电流是多少? 漏电电流是多少?
我要的是过零关断型的!这家公司有吗?

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在这里http://www.hy3w.com/hhy/cn/ssr/ssr_4.htm完全看到。有些什么技术上的问题还可以直接进去http://www.hy3w.com/bbs提问.有专业技术人员回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相固态继电器价格太高,搞不清生产商是怎么赚黑钱的,贵的要500左右。
我曾试过把三个单相的连起来,用同一个控制信号当三相的用,效果很好没什么问题,成本几十元ok
你太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