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3):
一台空气开关上有几个小开关。IP   IR    曲线 他们是何意思?最近遇一故障电机一启动空开就跳,好象和启动电流有关。把空开上的一个开关后故障消失。希望那位大虾能详细的介绍以下这种空开

网友A:
还真的没见过楼主所说的这种空气开关。
关注中!

网友B:
能否把空开的型号说明白的啊

网友C:
搂主所说的IP IR,其实应该是IP、IT、IR分属于A、mA、μA这三个数量级,我估计搂主所用的空气开关应该是带有瞬态电压抑制器的空开。

网友D(2005-03-01):
电子式脱扣器空开,呵呵,比较高级了,把延时调长一些就ok了,具体细节还要参考说明书,不行就找厂商要手册。我对施耐德和abb的熟悉一点,不知道你的是哪个厂家的。要是施耐德或abb的你就把型号告诉我,我会告诉你怎样调。

网友E:
ir是长延时电流设定,ir=()in
ig是接地故障脱扣特性
idn是漏电电流脱扣特性设定
isd是过载短延时特性设定!

网友E:
还有Ii是瞬时脱扣特性设定

楼主:
各位大虾能解释一下吗?都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