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3):
请问一下
10KV的环网开关柜 的"环网"是具体指的什么?在电网中应该怎么连接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现行的环网柜已经拓展最早设计的规范和用途,增大了其实用性,因此楼主问的问题实在是无法回答。

楼主:
那请问现在的环网柜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常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B:
高压进线的开关及保护

网友C:
我以前在一个专门帮供电所做配套电柜的单位做设计工作,有时到现场去调试柜体,也跟他们了解了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所谓环网,就是所有开关柜的电源连接形成一个圆圈,每个开关柜里设计进线与出线两个闸刀来控制这个开关柜的电源。为什么要这们设计呢,因为当其中任何一个开关柜出现故障需要检修时断开连接这个开关柜电源的开关(两把闸刀),有故障的开关柜就断了电源,而其它形成环网的开关柜还能正常工作,这样就避免了直线连接时中间的开关柜出现故障后断开电源后其后面的开关柜也就失去电源的情况!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场也是这种连接情况,尽供参考!

网友A:
现在的环网柜不仅可以作为环网使用,而且还可以做电器系统的供馈电,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而且还可以构成系统,因此用途非常广泛。
环网柜,由于使用了比较先进的电器元件,配合更加合理,有逐渐代替常规电器产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