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4):
CXprogramer与CQM1在线连接失败,显示设备为NSB型,文件为CQM1cpu51型为什么???

网友A:
请查看你的PLC上面的DIP8,如果在ON的话,把它打到OFF。

楼主:
dip8是OFF呀,把程序清了,还是不能通过sysmac way和PLC通讯,但却可以用Toolbus方式上载程序,但是有致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