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编程告急

楼主(2004-12-14):
程序如下,我用vb编写上位机和光洋的SH通讯的程序,就是我向PLC写入write1 = "4E" & "21" & "05"之后,PLC会回复 "4E" & "21" & "06"
但是每当我运行的时候,总是出现错误:8005  串口已打开
我是初学者,希望懂一点的朋友,教一下,现在问个人真的不容易啊!!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write1 As String
Dim w_fg As Boolean
write1 = "4E" & "21" & "05"
Text1.Text = write1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Output = write1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setstring As String
       Dim write1 As String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setstring = "9600,n,8,1"
       MSComm1.CommPort = 3 '设置通讯口
       MSComm1.Settings = setstring '设置通讯参数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受缓冲
       MSComm1.InputLen = 0  '使 MSComm 控件读取接收缓冲区中全部的内容
       MSComm1.DTREnable = False   'yuan wei false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二进制方式读取
       MSComm1.Handshaking = 0
       MSComm1.RThreshold = 1 '每收到一个数据产生一个OnComm事件
       MSComm1.SThreshold = 1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接收到数据!!!!!!以后
dim data() as Byte
If MSComm1.CommEvent = comEvReceive Then                         '接收到数据!!!!!!以后
   Data = MSComm1.Input

       '显示通讯过程中的数据,可以方便调试
  If Data(0) = &H4E And Data(1) = &H21 And Data(2) = &H6 Then                 '如果读到了ACK信号
       Text1.Text = Data
     End If

 End Sub

网友A:
你确定没有其他的进程打开或使用串口吗?

看看这个代码。http://www.bjjr.com.cn/yefan/sourcecode/mscomm.rar

这里面有详细的例子,正好也是同样的应用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你,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