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12-1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机器的变频器(松下m2x系列)的.当按点动和起动按钮时就过载跳.是不是那个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A:
我想是或者变频器坏了

网友B:
先把电机的接线去掉;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肯定是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