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14):
第一次使用FX2N,请教大家:
     使用32位计数器C200,是否必须利用辅助继电器M2800~M8230来指定增/减计数?
如果不指定,机器是否有默认?
             谢了!

网友A:
如果对M8200~M8234 SET ON了,则对应的C2XX是减计数。如果不指定,机器默认为增计数。
自己试一下就更清楚了。

网友B:
既是第一次用,不复杂的应通过资料和实践得出结论,不要对别人有依赖性

网友C:
C200对应的为M8200;
如果M8200为OFF,则C200为增计数;
如果M8200为ON,则C200为减计数;
所以不指定,机器默认为M8200为OFF,C200为增计数;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如果可能,根据资料进行实验,明白更快些,记的更好。

网友E(2006-11-21):
机器默认为C200为增计数.

网友F(2006-12-26):
默认的计数方式都是增计的 要修改则用使用特殊继电器 顶楼上的